B460无待机电压维修

楼主(2014-08-21):
今天同行拿来B460祼板维修。。同行说3~5V的东西拆完都还不出来待机电压,EC被换过HM55的桥被换过,板子到手用万用表打了一下公共点阻值正常,3~5V阻值有点偏少,打了下3V上管G极阻值八百多不太正常,先管其它的上电测芯片51123的的工作条件发现18脚3~5V开启没有电压。。查开启来自EC,是EC没有发出开启3~5信号,因为EC被换过检查脚位焊得怎么样,发现有两三个脚连锡,重焊检查了确认没连脚位上电。还是一样没待机电压开启信号出来,因为是可编程脚位,所以先刷个EC BIOS再说。。刷完装上O了开启信号来了,3V~5V出来了。。可是待机偏高了0.025,杀猪刀割3V看前面有问题还是后来有问题,发现是后面有问题,烧机大法用上,电流很低烧不出来,查了一轮管子发现1.8管子被击穿,换之。待机还是偏高,没别的了。换了51123试试吧,换好后都正常了,上电发现不触发了。。因为上家换过桥,想想桥应该是好的,于是检查桥周边的花花草草发现晶振旁边一电阻偏了,装回原为,上电触发了。装上 CPU,内存上电亮机。维修完毕。本人小白一个,高手勿喷,请各位大神多多加分,不胜感激!!!

网友:
我这有一台,老是烧51123,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