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到底是哪里坏了

楼主(2014-08-21):
联想昭阳E26 12.1寸的小本 开机正常亮,也能进系统,就是 隔一分钟屏幕黑1秒又亮....... 这个屏LED 400多 手上没有没法换,有人遇到过吗 主板进过水被我刷干净了 集成显卡的,外界不显示,到底是屏还是屏线 ,还是主板。 现在能正常亮进系统
显卡

网友:
我觉得屏坏都几率大一点。。

网友:
查屏的开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查一下屏的开启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那你拆掉A,B壳,然后开机点屏,把表测供电开启是不是正常,特别是在闪屏的时候,看有没有哪项电会掉,不就找到了问题........

网友:
换屏幕试试看,行不行,如果是进水的,主板有问题也说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