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热水壶的抽水马达是多少伏?

楼主(2014-08-21):
从旧的乐声拆的电水壶的抽水马达是直流多少伏?他上面没有标注

网友:
应该是12V不过楼主可以用维修电源检测一下

网友:
空载电压上到20V还没问题,所以不知道长时间连续工作电压该多少

网友A:
通过发热带降压后供给的18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