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只显示半屏

楼主(2014-08-21):
电视只显示上半屏画面也是半截哪里坏了?

网友A:
....   有图没?  上传图片最后

网友B:
引用 网友A:
....   有图没?  上传图片最后

上传了大神看看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上传了大神看看吧,,,,,,,,,

......屏坏了  笔记本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传了大神看看吧,,,,,,,,,

屏坏了  是笔记本吗

网友C:
是一开机就这样还是开机过一会才这样?我的一LED 开机用一会就会这样,怀疑是驱动板,你的若是一开机就这样那就得多留意看是不是屏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坏了  笔记本吗

液晶电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一开机就这样还是开机过一会才这样?我的一LED 开机用一会就会这样,怀疑是驱动板,你的若是一开机就这样 ...

开机就这样

网友C:
LED 还是 LCD  换屏线试试,再不行排除屏

网友:
基本 屏挂了!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看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ED 还是 LCD  换屏线试试,再不行排除屏

按开机后第一次没有,出现品牌logo就是半截

网友:
按开机后第一次没有,出现品牌logo就是半截

网友:
屏坏了呀!没得救。

网友:
逻辑板软排一边一边的拔下,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开机后第一次没有,出现品牌logo就是半截

有没有屏替换嘛?屏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kan kan jiu zou

2625077408 -5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l围观也是中力量。。

网友:
屏坏了,修屏吧

网友:
屏Y轴走线坏了

网友:
这个明显的屏坏了哒,不用试吗 见多了

网友:
屏坏掉了

网友:
这种问题 我一直没有修好过

网友:
很明显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吧这都

网友:
直接换电视啊,平坏了

网友:
重新焊接屏线,应该可以救活。如果驱动板是好的话

网友:
排线换了不行的话 .就直接换屏幕吧

网友:
估计多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平坏了

网友:
屏坏了?没

网友:
换屏线试试,要不就用通用 板点屏试试

网友:
液晶屏Y轴坏了

网友:
100%屏坏了

网友(2014-09-26):
换套通用板点下屏,估计屏的问题

网友:
到底是撒子坏了 楼主最后怎么搞的

网友:
这样的情况一般没有救了

网友:
不一定是屏坏,你仔细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