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 通电不显示!!!

楼主(2014-08-21):
所有的供电正常,刷BIOS还是一样,电流有0.9几A 。 求大神!!!!
刷BIOS

网友:
我不是神,一般是显卡问题吧,看电流跳变,有示波器看跑到哪里

网友:
内存排除了吗?????

网友:
同样的问题,内存换过还是一样,开机0.9几,跳0.3在跳0.9几。大神支招

网友:
这显卡藐视很容易坏的 焊下试试

网友:
加加显卡试一试

网友:
显卡的问题吧 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测波啊 FRAME#和内存的DAT和CLK

网友:
测内存的 FRAME#和内存的DAT和CLK可以判断是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集成显卡电压出来没有

网友:
换显卡吧,显卡坏了也会不跑速

网友:
学习研究研究!!!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吧,加焊试试,要不是显卡问题就不好修了。

网友:
换显卡不行那就确实不好修了

网友:
换COU试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