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IBM X220T灰屏

楼主(2014-08-21):
求解IBM X220T灰屏,外接显示器正常,屏上半部分也属正常的,每个信号电压也正常。BIOS也刷过了。请问那位大师遇到过这种问题,能解答一下吗?

网友:
是不是屏线问题

网友:
个人认为灰屏是显卡,IBM屏线容易坏。

网友:
外接显示器正常,屏上半部分也属正常的?-——屏的问题。

网友:
整个上部分换了个正常的也一样

网友:
测一下主板上屏线接口的供电是否正常。灰屏多半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A:
如果能排除显卡的问题,应该会是南桥做怪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能排除显卡的问题,应该会是南桥做怪

南桥是买了,还没换,担心会是CPU问题,前面就修过一台进系统花屏的是CPU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