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装显卡就不行

楼主(2014-08-21):
我想请问个问题,我电脑是联想Y470 只要安装独显驱动开机有时候特别卡死机,有时候开机玩一会儿就死机,试了好几个驱动都不行,官方 的也试试了,请问这是什么原因。不用独显就不会死机,请问这是显卡问题还是驱动问题,如果是显卡问题是虚焊可能性大还是什么问题,谢谢了

网友A:
哥们,你的独立显卡有问题。修吧。重做一下 不行就换一个。

网友:
虚焊,供电。电容,MOS管

网友:
加焊一下显卡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的独立显卡有问题。修吧。重做一下 不行就换一个。

应该是这个情况

网友:
直接换一个,这种情况我也碰到过

网友:
很明显是显卡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独显供电是否都正常!

网友:
看电压稳不稳

网友:
显卡坏了啊,可以考虑换显卡啊。。。

网友:
看看显卡工作的几大条件呗 供电时钟复位 PCIE 16x总线

网友:
查显卡供电正常不?

网友:
我也在用这台机,独显用不了,就用集显吗。一样的啊,别玩游戏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