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C600进水维修记录 (细节决定成败!)

楼主(2014-08-21):
     机器型号:东芝C600
     故障:通电自动上电0.1

接到机器,插上电源,自动上电到0.1(因为灯亮了,所以说是自动触发了)我的第一感觉应该是短路了
拆开后发现      板子没有被修过, 北桥附近非常黑的一坨一坨的, 我估计是进酱油了吧
各大电感阻值均正常, 也没有电压先出, 桥挺烫的,我就锁定为桥短路! HM65

过了两天,客户让修了,直接进手术台! 温度220 230 240 252  依旧动不了!  我们这的BGA最高温度是252
这种桥不应该252还动不了啊, 我想到下面有酱油,就狠了下心,使劲挑了下,结果挑飞了,大幅度的偏下左边
我想完蛋了,电阻肯定移位了,拿下来发现还好,只是连锡了,简单处理了下, 不过焊盘上少半面都是黑黑的
就拿洗板水泡了半个小时,然后一直刷啊刷啊刷啊,还是刷不掉,我就用烙铁加热,一遍遍的拖,最后处理的差不多,
我才开始换桥

换完桥后发现插上待机正常了0.01 不过触发到0.2秒掉, 我以为桥短了, 量了下,发现没有短路
我测量电压,发现只有CPU电压没有出来,其他的电压都出了,测量VR_ON也有,   没头绪了
难道是桥没换好么        去问了下我们老板    他把板子拿到手   一顿扫视  然后淡淡的指了指桥旁边的25M晶振给我看了下

我立马以每秒200米的速度跑到焊接台,找了个晶振补上!  也不知道怎么掉的...     找不到合适的,搞了个大的
给大家看看

虽然处理了好长时间,不过桥旁边还是黑黑的,没办法,就那样吧

换了个晶振后立马就亮机了! 开始刷刷的装机器
装的差不多了,开机  掉电!   二次上电  亮机!     我想可能是CMOS没保存吧  没在意
就直接给装好了        结果保存CMOS后 还是第一次掉电!    然后我进BIOS一看  时间根本没保存
我晕,不会CMOS电池没电了吧       又开始拆机器      拆开量了下,发现有3V
这一块也进水了,不会RTC电路也有问题吧       这个是一个架子固定CMOS电池的 (机器已经发走了  忘记拍图了)
架子与主板相连的固定端有点锈了,我一量    才1.75V   问题就在这里!    拿刀片刮了会   妥妥的3.1
再试的时候第一次不掉电了! 至此  这C600彻底修复

一句话:细节决定成败!    发帖不容易,大家动动小手给加点分, 谢谢。

网友A:
这用洗板水都洗不掉的东西真少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用洗板水都洗不掉的东西真少有

非常干,非常硬! 我搞了半个钟头都没搞干净啊

网友:
难道真是进酱油了

网友B:
我感觉像是酱油,特别黑...

网友:
楼主运气不错进到桥了还没大问题

网友C:
你们老板的技术真精湛,万用表示波器都没用,只看了遍就知道晶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们老板的技术真精湛,万用表示波器都没用,只看了遍就知道晶振有问题!

我们老板维修搞了10年了,我们搞不定的板子到他手里都是各种秒。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像是酱油,特别黑...

估计是咖啡!主人玩电脑不会喝酱油的!

网友:
干了确实不好弄

网友:
你人才啊这么大你装机都不好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像是酱油,特别黑...

目前还没发现有什么酱油会洗不掉

网友:
酱油怎么会洗不掉,是不是进了沥青了,好久没看到楼主的帖子了,多谢楼主分享维修经验。

网友:
25M 晶振不起震 导致PCH无法给CPU 提供时钟 CPU 不能发出SVID

网友:
25m没 有会引起没有CPU供电啊,这个还真不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用洗板水都洗不掉的东西真少有

  糖水。一般看到了直接不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