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8笔记本本光不亮

楼主(2014-08-21):
三星R458笔记本本光不亮,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这是高压条坏了吗

网友:
CPU后面有没有NEC大电容,如果有换了就OK了

网友:
背光不亮也和大电容有关系???

网友:
没显示的情况下是什么问题的,是不跑还是暗屏,还是键盘受控没显示,=

网友:
有些本本就是这样

网友:
用风枪加热下桥显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