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没有3V5V怎么修啊

楼主(2014-08-21):
B470没有3V5V怎么修啊,线性3V5V的有了,还是不出电压,EC也换了,BIOS也写了,南桥也换了,还是不行,怎么搞,各位大兄弟可不可以教教我小弟啊

网友:
联想的机器就是难修

网友A:
3v 5v芯片换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3v 5v芯片换了没有?

换了,不好意思刚刚没有说

网友:
查1脚跟6脚开启

网友B:
有没有少件的哟,,仔细看一下

网友C:
两路开启信号正常吗?楼主真有耐心心哦!查查EC的工作条件吧,供电时钟复位,BIOS,适配器检测信号,LID_SW,RSMRST#等。

网友D:
EN是否高电平,没有电压直接接个线性3.3强开!

网友E:
怎么坏的?进水还是什么 ?
查下 1 6脚电压 是否打开PW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少件的哟,,仔细看一下

看了,还是觉得没少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E:
怎么坏的?进水还是什么 ?
查下 1 6脚电压 是否打开PWM

这主板是第一手的,交给我搞就是这样子了,真的不搞太懂电路图是怎么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EN是否高电平,没有电压直接接个线性3.3强开!

我做维修没多久,搞太懂首先去哪里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两路开启信号正常吗?楼主真有耐心心哦!查查EC的工作条件吧,供电时钟复位,BIOS,适配器检测信号,LID_SW ...

我量了好像也正常哦

网友:
昨天修了一天结果主板还是在没人会修中、?、

网友F:
小白你还是去好好学习下吧!别在这里浪费时间啦。告诉你,你也修不了!等于白说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小白你还是去好好学习下吧!别在这里浪费时间啦。告诉你,你也修不了!等于白说一样。

那你有没有修过这种问题,说来听听

网友G:
查一下3 5 V的工作条件都满足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G:
查一下3 5 V的工作条件都满足没有

现在发现电源GP信号没有

网友H:
查查EN信号,,要高电平才行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查查EN信号,,要高电平才行

师傅又是你啊,昨天你教我修好了一台,你肯定很厉害的,很佩服你啊

网友:
看看,基准,LDO ,恩开启信号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师傅又是你啊,昨天你教我修好了一台,你肯定很厉害的,很佩服你啊

我也只是个学徒,,两个月前我也像你一样也是个小白。。用点心学习就可以了

网友:
查3v.5v的分控制和分供电正常吗

网友:
换了这么多地方,恐怕能修好也被你搞的不好修了,其实不出3  5  很简单的,查下后级有没有短路,再就是EC发出S5 ON的条件,大多后级短路的

网友:
我不太看得懂图纸,太复杂了

网友:
这个问题真的很复杂,用示波器测试看有没有闪波,另外3V5V有没有短路现象,很多原因会导致的,该测试的测试一遍,还是要照图纸好好测量,别上来就换这个,换那个的

网友:
开启信号啊 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也只是个学徒,,两个月前我也像你一样也是个小白。。用点心学习就可以了

你做、维修多久了

网友J:
修个电压,把整个板都换过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修个电压,把整个板都换过去了。

怎么换,,

网友:
BIOS多刷几次 多刷几个

网友K:
线性出来了,看有没有开关信号有没有,还有EC 的条件满足了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K:
线性出来了,看有没有开关信号有没有,还有EC 的条件满足了没有!

都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