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M3A76ME V星代工 MS-7630 USB/PS2无法使用修复记。

楼主(2014-08-21):
联想CM3A76ME V星代工 MS-7630 USB/PS2无法使用修复记。
此板开机进系统正常,无论插USB键盘鼠标亦或PS/2接口的,均
不亮,PS/2键盘,只有触发后进BIOS能用将近10秒后,键盘灯不亮。
USB口,不插外设的情况,VCC 5V,插了外设,直接为0V。
开始以为是南桥问题,打了一下数据的对地值均正常。

联想的板号,据查为V星代工型号为MS-7630

由于打阻值均正常,未接外设情况有电压,插了就变成无电压。
初步估计是上拉电压问题导致带负载不行。
这问题得慢慢来,顺藤摸瓜吧。

查到一个八脚的小芯片,是用来转换USB电压的。
开机后测得电压VCC5 和 VCC5_SB均正常。USB_EN为0.78V。
这个USB_EN就是开启USB VCC的信号,明显偏低了。

再往上找这个USB_EN信号,得知是由IO芯片控制,
由VCC5_SB电压通过R229给的一个上拉。

打了一下USE_EN值,为五百多,算正常。怀疑IO有问题才导致
此电压偏低,故挑起此IO的84脚,再测电压,还是0.78V。那看
来问题出在了R229这个电阻上面了。

电路图,以为此电阻会在IO附近,拿着放大镜找了老半天没
找到。后来在南桥右边找到这个罪魁祸首。

在线测得电阻为2.2K,不管了,直接找个1K左右的
换上去试试看。

哈哈,看来真是这个电阻不良才导致USB_EN无法开启
USB VCC啊。。

开机五分钟,键盘鼠标,都能正常亮了。装机进系统测试半小时
未发现异常。此故障解决。

后记:才发现原来USB_EN信号,也同时控制着PS/2接口的电压。
USB PS/2接口同时不能用,还以为是南桥的问题。幸好耐心整理
了一下,才把此问题修复。

网友:
此图纸你都有,,真彩

网友A:
修理思路清晰!辩断思路多虑!电压不正常怎么能先考虑南桥呢?

网友:
我晕一台板啊

网友B:
这里USB_EN信号正常电压应该为5V左右,楼主这里用1K阻值左右的电阻代替原来的不会影响VCC5_SB电压上拉效果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我手里正好有一个SOYO的主板也是这个情况,明天查一查。

网友C:
还是有疑问啊,R229在图上的值是4.7K那为什么换成1K的就正常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里USB_EN信号正常电压应该为5V左右,楼主这里用1K阻值左右的电阻代替原来的不会影响VCC5_SB电压上拉效果 ...

要的只是一个高信号罢了,这个不影响。。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还是有疑问啊,R229在图上的值是4.7K那为什么换成1K的就正常了?

原来的4.7K电阻有问题才会导致上拉所得电压变小,换1K,使得这个USB_EN变成高电平,只是需要一个信号而已。我想如果换一个好的4.7K一样是正常的。。只是原来的那电阻有问题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理思路清晰!辩断思路多虑!电压不正常怎么能先考虑南桥呢?

新手就是这样了,原来测得有电压,带负载就不行。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要的只是一个高信号罢了,这个不影响。。

如果是供电上拉的话,这里换1K电阻应该会有影响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供电上拉的话,这里换1K电阻应该会有影响吗?

个人觉得问题不大,只是电压比原来稍高。如果应用在不是很严格的电路中,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E:
小小白,请问一下 USB_EN是如何开启和关闭的?  以及与这个R229  VCC5_SB的关系?  本人不会分析电路,想知道经过R229的4.7K后还有多少V电压,提前写各位大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个人觉得问题不大,只是电压比原来稍高。如果应用在不是很严格的电路中,应该问题不大

是的,这里换的IK电阻比原来的4.7K阻值要偏小,即电阻本身压降值也会受到影响,所以更换IK阻值左右的电阻出来的电压比原来的稍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小小白,请问一下 USB_EN是如何开启和关闭的?  以及与这个R229  VCC5_SB的关系?  本人不会分析电路,想知 ...

USB EN这个信号是通过IO84引脚相连的R229上拉VCC5SB电压高电平开启U48这个8脚芯片工作转换输出USB供电电压的,如果 USB EN信号处于低电平状态,U48 8脚芯片本身则不会通过这个信号开启工作,即USB供电就不会产生。

网友:
楼主 哪里找的着图纸啊~

网友:
2.2k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感谢了,我也遇到一个相同版子,也是一样的故障,学习了。

网友F:
IO的一个脚,楼主是怎么敲起的 ?

网友G:
看了橹主的贴,板都没拆下来,风枪吹了,再吹上个100欧的电阻,开电影一小时,搞定收钱,

网友:
楼主 这是通病  我本来找图纸找了半天才找到刚要修,,,,发现你这帖子我笑啦,,,,最近板子多只好走捷径啦   谢谢楼主

网友:
今天用这个帖子修好一台哟,谢了

网友:
估计是通病,是否是那个电阻引起的还有待进一步验证。因为我也碰见过这个,拆那电阻下来测试电阻没事。

网友:
很好,维修思路清晰明了,Very GOOD!

网友:
电阻一般都是变大的,你的阻值反而变小了,很少见。。

网友:
修过类似的故障,换IO好了

网友:
一般的这种情况都是南桥的问题偏多,今天还新学了一招,下次不能直接干南桥了都

网友(2014-10-11):
大哥我换了5个竟然真的好了!!    没看见贴子修一万年也想不到他坏了啊!!   顶!

网友:
楼主还要多练练焊功哦

网友:
这个算通病了,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刚我也修好一块一模一样的情况,以前修时这种情况不能用我直接飞线到供电脚给个5V的电压,嘿嘿,那样也能用的

网友:
每天看帖子 学到很多  支持楼主

网友:
一般这个信号出问题了会影响所有的usb和ps2 没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F:
IO的一个脚,楼主是怎么敲起的 ?

我也想问这个问题,我每次都没挑起来不说,还得重新取下来再焊上去,浪费哥的时间,你们说是不是 ??   你们是有什么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G:
看了橹主的贴,板都没拆下来,风枪吹了,再吹上个100欧的电阻,开电影一小时,搞定收钱,

哥们  运气那是真是好极了

网友:
这个学习了。以后会用到啊

网友:
usb供电专用芯片坏的挺多

网友(2014-11-11):
我有一块和楼主一样的板子,我也换一下试试去,  看行不行

网友:
非常不错。我刚好有一块板子,情况有些相似,USB和PS2R接和不接都无电压。也是R229此电阻问题.换了颗1K的,OK/向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F:
IO的一个脚,楼主是怎么敲起的 ?

用热风枪加镊子进行操作进行,主要把握好翘的力度。

网友(2014-12-11):
以前我都没找到这个R229电阻,不想再找就直接飞个电压过去也能用的。

网友H:
是R229阻值变大了吗!可图纸是标注为4.7K呀。

网友(2016-03-11):
MS-7514图纸

网友:
原来有人发过这样的帖呀..

网友:
电压不正常怎么能先考虑南桥呢

网友:
楼主还有这个图纸不

网友:
长知识了 回头试试

网友:
没电压飞根线过去就好了

网友:
图纸怎么没有上传啊

网友I:
R229在图上的值是4.7K那为什么换成1K的
neco
上啦电阻代换阻值没有严格要求。
详情

网友:
遇上很多供电数据都正常

网友:
学习,有图纸就方便很多!

网友:
飞线飞多了也要多看看源头在哪里

网友(2016-05-10):
我也遇到过

网友:
换了R229 真的就可以用了,

网友:
也不测测换上1K电阻上去后的EN

网友:
也不测测换上1K电阻上去后的EN电压值多少啊?
neco
5V左右正常。
详情

网友: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楼主有功底啊,还是系统学过的啊,顶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J:
也不测测换上1K电阻上去后的EN电压值多少啊?
5V左右正常。
浩祥电脑
是的,我知道,1.2V以上都可以吧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I:
R229在图上的值是4.7K那为什么换成1K的

上啦电阻代换阻值没有严格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的4.7K电阻有问题才会导致上拉所得电压变小,换1K,使得这个USB_EN变成高电平,只是需要一个信号而已 ...

1K和4.7K内部阻值都是接近于无穷大状态,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R229阻值变大了吗!可图纸是标注为4.7K呀。

推测是阻值变大,即本身压降增加,最后造成芯片4脚工作为低电平状态,引起USB供电无法输出。

网友:
哈哈又长见识了

网友:
是的,我知道,1.2V以上都可以吧

网友:
楼主厉害,我以前也有一块联想AM3的USB PS2 都不能用的,被我这个啥都不懂的搞坏了,真是可惜,很羡慕你们这些师傅,

网友:
直接飞线5V,这样更简单快捷

网友:
原来是电阻的问题

网友:
如果是我直接把管子去掉从其它地方直接拉个5V过来

网友:
不想再找就直接飞个电压过去也能用的

网友:
很详细  学到了   看来图纸很重要

网友:
按图纸线路 我跑到IO上去了 这下可能是IO的问题了

网友:
别人要的是4.7你给1的会不会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K:
你这位大神,人云亦云可笑至极!哪儿都有你,拿出点儿真本事还行别胡说八道,这样会误导小白们的!这个小 ...

V星这小八脚还具有切换5vsb和vcc作用 ,我遇到过几次小八脚坏了,连累en电压拉低。刚好那个en是开启桥电压还是总线电压,然后就启动不了。其实觉得V星的小八脚还是小五脚的还是好,经常一坏又好查又不会牵涉更多头疼的故障点。

网友:
信号无所谓,最好是换大一点的4.7K就换4.7K的嘛

网友:
手里有一个H55的主板也是USB不能用,先用楼主的办法查一下.

网友:
能想到是上拉电阻供不足 引起,这点是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