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不开机

楼主(2014-08-21):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B460不开机,拆开来一看51123的13脚引出的R268(249K)的电阻烧糊了,在其他料板上没有同一阻值的电阻,我就找了个220K的,再找了个30K的,串在一起,检查3.3V和 5V电压正常,开机OK.装起来测机,进系统不到10分钟就掉电。郁闷!拆开检查所有供电电压正常。我就直接取掉30K的电阻,测机正常了,终于告一段落

网友A:
这个是通病。我手上有2台就是那个地方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通病。我手上有2台就是那个地方烧了

都修好了吧!

网友B:
多亏旁边那小电容没有把主板烧出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多亏旁边那小电容没有把主板烧出洞

你的意思是要感谢联想公司了

网友:
竖着并在一起的两个电阻可以不装

网友:
电阻的阻值只要相差不是很大,是可以代换的。

网友:
电阻随便换啦,差不就行

网友:
下次遇到也学习一下!

网友:
电阻阻值差不多就行 不是精密的就好

网友:
我这有一台也是电阻烧坏了,换上老是烧51123,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最近这B460咋了 成堆的坏啊

网友:
待机是就有3V5V吗

网友:
学下经验  说不定用的着

网友:
通病,修了好多台了

网友:
B460  E420  修了好多台了  通病的

网友:
一直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这个地方进水腐蚀了

网友(2014-10-06):
引用 网友C:
你的意思是要感谢联想公司了

要感谢CCTV.BTV,OTV还要感谢爸爸妈妈,还要感谢身边的朋友同事.

网友:
这是B460的通病了,无待机一般都喜欢坏这两个电阻

网友:
学习了,暂时还没遇到过

网友:
这是通病吧,遇到过几台。。

网友:
不知道那脚具体起什么用

网友:
还有这种事,希望俺也能碰到。

网友:
线性开启分压电阻

网友:
有的这个地方直接烧成了公共端箴短路

网友:
这个是通病。

网友:
13脚电阻烧的没遇到,VIN主供电引脚烧掉的遇的多,还要补线

网友:
那两个电阻串联总阻值可能远远大于250K了。有误差。

网友:
这都是通病了下次要记住

网友:
B460  图纸

B460 .pdf

网友:
把C壳上个地方的海绵扣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