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笔记本,内屏白屏,外接显示乱码?

楼主(2014-08-21):
新收到一三星机器,开机亮机,但屏幕不显示,背光已经开开了,差外接切换,可以显示,显示为乱字符,
显卡芯片问题么?

补充内容 (2014-8-22 21:25):
加焊后,待机0.016 开机上电到0.12A 左右就不上电停住了,检测MX8734A系统供电芯片。线性电压5v,3,3v,
ref2.0v,2个on信号也出来了,就是没3v,和5v. 开机后芯片烫的厉害。待机温度正常。驱动脚,开机瞬间有pwm信...

补充内容 (2014-8-22 21:27):
模拟示波器,一闪过,不能存储,也不能回放。下管驱动脚一直存在5v,怀疑是保护了,后级阻值165.没明显短路。是芯片不良损坏,还是后级滤波电容漏电?

网友:
显卡吹一下试试

网友:
显卡芯片问题可能性较大。

网友:
显卡可能性呀

网友:
屏供电正常不,有图片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