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楼主(2014-08-21):
我是小小白问个幼稚的问题一般植株时热风抢温度调到多少。风力调到多少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珠子 ?有铅还是无铅?
其实这个没有准确的温度  看你的风枪什么效果
我一般都是 300
需要你多摸索哦

网友:
珠子一般都是有铅的。我们一般用340到350之间吹。风不能搞大了,那容易吹飞吹连。搞个2挡左右吧。

网友:
非常感谢!我明天就搞个bga来试试效果

网友:
我的珠子都是有铅的

网友:
我再问下要吹多长时间合适啊

网友:
你真是个高手,植珠用手枪能行嘛!小芯片还差不多吧!大的都是BGA 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