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9500正常使用 黑屏了 可以打电话求助

楼主(2014-08-21):
开始清洗 还亮用了会就不行了
黑屏

网友:
找个屏试试,先排除是屏还是主板引起的黑屏故障。这种机型黑屏一般都是屏挂了。
三星机清洗一定要完全干净,特别是屏那部份,三星的屏如豆腐一般。

网友A:
果断换屏 想都不用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