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0单用电池可以开机用适配器无法开机

楼主(2014-08-21):
联想E50单用电池可以开机,单用适配器无法开机,但能充电,电流0.017待机也正常。同时插适配器和电池只能充电无法开机。CMOS电池放电后只插适配器能够自动开机,但按住开机按键关机后又无法开机。测试发现只要8512的21脚ACIN无电压时无论用适配器还是电池都能开机,单用适配器或同时插上测ACIN有3.3V,此时无法开机,将21脚断开,单用或同时插上都能开机,但不能充电,而且同时插上开机用的是电池的电

网友:
换EC8512无效

网友:
同时插上电池和适配器可以充电,但不能开机,只有单用电池开机正常,单用适配器待机正常,ACIN有3.3V,但不能开机,将8512的21脚ACIN断开后就可开机

网友:
不开机电池还能充满,只要不插适配器,单用电池就能开机。测充放电IC-88731各脚所接元件正常,充放电正常是否可以说明88731是好的呢,就是单用适配器或适配器和电池同时插上就不能开机。如果断开8512的21脚ACIN,单用电池或适配器都能开机,但不能充电。

网友:
准备换充放电芯片88731试下,因手头没有88731查资料bq24745可代换,试了再说

网友:
代换失败,用bq24745代换后待机都没有,根本就不能代换。无奈只有还原88731.

网友:
隔离电路应该是有问题哎

网友:
会不会是EC或充电芯片的问题啊

网友:
用电池能开,用适配器不开,或者用适配器开,用电池不开,这种机器我觉得好难搞,没搞好几台

网友:
查下保护隔离电路

网友:
这应该不是保护电路的问题,,估计还是EC和充电芯片的问题,具体问题也没有遇到过,,,

网友:
EC前天已换过,故障依旧,88731已订货,明天换了88731再试

网友:
隔离保护没问题,充放电都正常,插入适配器待机也正常

网友:
隔离保护有问题

网友:
我上次遇到一台  单接配器能开   单接电池 大多不开机

网友:
楼主问题  解决 可以回复下我 告诉我结果吗  谢谢

网友:
8152那个21脚的电压是ACIN。如果断开,就能正常用开机,但无法充电,那8152是个什么芯片?充放电芯片的问题要大些

网友:
来灌水咯

网友:
抱歉各位,打错字了,是EC-8512的21脚ACIN

网友:
充电电路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