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面上的Coreldraw X4文件图标变成白色了

楼主(2014-08-21):
今天不知道弄了什么,开机后桌面上的Coreldraw X4文件.cdr文件图标变成白色了,但能正常打开。怎么调试都不能变回原来Coreldraw X4的程序图标了。请问是中木马了吗?学是要改哪里。现在操作系统是WIN7的。我修复试了都没有改过来。现在发图给大家看。是怎么回事啦??有知道的请帮忙指引一下。

网友A:
这个可能是你关联了其他文件造成的。

网友:
软件重新安装一下

网友B:
右键属性,更改图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能是你关联了其他文件造成的。

没有关联其它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右键属性,更改图标!

试了不行也是不行的。WIN7里面没办法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关联其它程序

不是你自己关联的,是你运行了别的程序时自动关联的,我以前也遇到过,不过不是左面而是打开我的电脑后的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