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2243 不显,用强灯照,有图像

楼主(2014-08-21):
三星2243 不显,用强灯照,有图像,但怎么改通用高压板就是不行,请问要怎么办
三星

网友:
晕 灯管啊

网友:
你测试灯管了吗?要是测了 把原来的高压开关取得

网友:
我的FP547也是差不多的毛病,开机闪三次后就暗了,电源灯亮绿色,反复开关电源数十次后有时能恢复正常。如果灯管坏就不该会正常亮的,关键是开关电源后有可能会恢复正常。手电照下能看到显示的图像。

网友:
也许灯管有问题,,

网友:
led的吧?你要判断灯条是否好,或者高压是否好的,因为灯条坏要拆屏的、难度很高的!还是先刷个程序吧、三星程序问题多

网友:
检查高压和灯

网友:
最近我遇到了几个这样的问题,亮下灭,检测都是高压的问题,改通用高压板《除了三星别的不爱修高压,返修啊》使几天灯管就坏了,现在报价报两处问题

网友:
肯定是灯管坏了啊,图像都有了

网友:
不可能是驱动板的问题的

网友:
灯管老化了!

网友:
灯管坏了,换吧

网友:
代替换试出问题

网友:
程序不好 我刷过 就是程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