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这样子是不是屏坏了?

楼主(2014-08-21):
(图片)

网友:
先换排线再是屏

网友A:
屏坏了。现在的屏相对前几年来说坏的要多很多

网友:
LZ我可以告诉你,真的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屏线和驱动板故障不会是这样的故障.

网友:
用通用板点屏看看,有实验才能下结论

网友:
是屏坏了,不过基板应该没事,不知道是斑马线还是逻辑板问题了

网友:
100%屏坏了 换个吧

网友:
屏真的坏了,没办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坏了。现在的屏相对前几年来说坏的要多很多

测试一下保险

网友:
   应是屏坏了!但最好用板测一下屏。一般来说白屏   花屏  暗屏屏都有可能是好的!特别是暗屏情况。  但如果图像有的地方特别清楚(正常图像),有的地方没图像或花屏等!屏一般来说铁定坏了。  但有一次例外 。根据图像和经验判定屏已经是坏了!都说给顾客了!但拿板测是好的!顾客和我都很尴尬的。(这时才明白找地洞钻的含义!)而且是一个图象效果非常好的屏!差一点把这个屏冤枉死!虽然这个屏不懂什么叫冤枉。呵呵!

网友:
不好说,都 有可能

网友:
无可质疑是屏坏了

网友:
屏坏了,报废了。

网友:
换了试下吧

网友:
屏坏   不信拿到好的同规格电源驱动板上试试

网友:
这个屏坏的可能性很大鸟

网友:
明显屏幕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