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55

楼主(2014-08-21):
DELL  1555认不到声卡,没有时钟复位,声卡连接南桥的线的阻值380, 把这几个电阻拆了还是没出,这种能肯定是南桥坏了吗?

网友A:
没有时钟复位换个声卡试下先。我之前换个声卡就好了。直接干南桥不是很妥啊

网友B:
摘声卡!而不是摘电阻。摘声卡稳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摘声卡!而不是摘电阻。摘声卡稳妥。

我拆过声卡还是没有时钟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时钟复位换个声卡试下先。我之前换个声卡就好了。直接干南桥不是很妥啊

我把声卡拆下来量还是没有

网友:
机子弄好了,是换声卡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