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创维液晶电视各种机芯维修实例。

楼主(2014-08-21):
创维液晶电视各种机芯维修实例=

机型/机芯 故障现象 解决方法
15AAB/8TT1 刚开机能看到画面,一秒钟后
有声无像,背光灯不亮
判断为背光板引起的,拆开检测发现电
容C18、C24(25V/22UF)爆裂,更换
试机,故障排除。
15AAC/8TT1 无图像有伴音 经检修发现PW1235在工作时发
热严重,造成引脚虚焊,对IC 进行补
焊,故障排除。
20L98TV8K60 放一段时间后失控,图花 此机大概放5 分钟就出现按键失控,图
花,怀疑MT8200 虚焊,补焊后故障依
旧,在出现故障时测量各路供电,发现
IC2/3.3V 只有3.1V 左右,换之老化,
故障排除
20L98TV/8K60 声音失真(声音制式错乱一样 刚开机,图像声音正常,过一会儿声音成
呼声(声音制式不对).因该机为新机型,
手头无资料,试代换存储器24C32 后,长
时间老化机器正常
20L98TV/8K60 TV 图像拖尾,AV 正常 AV 图像正常,说明故障出现在中放电
路,试代换TDA9886TS,380W38-02,故
障依旧.怀疑声表面K7262 坏,换之正常
19L11IW/8K60 搜不到台 首先查高频头的供电,发现没33V 调
谐电压,因此机33V 采用的是自举升
压电路,依次查D6,D1,ZD1。D6
烧坏,换之,再次烧坏,仔细检查
C93/0.47UF 电容漏电,换D6,C93 故
障排除
22LEATV/8TT6 图不良 模拟信号TV/AV 下时有时无图像,问题
肯定在模拟信信号通道,TV/AV 信号解
码是通过TVP5147 解码,查各供电,时
钟正常,代换解码TVP5147 试机故障排
除.
22LEATV/8TT6 黑屏 开盖检查,发现背光灯在开机瞬间亮一
下即熄灭。疑为背光板问题。检查发现
C34 虚焊,补焊后故障排除。
22LEATV/8TT6 该机开机黑屏伴音正常,背光
不亮
测背光板供电有,控制电压也有但FB1
开路,怀疑背光板上负载短路,仔细查
发现C305 有点变黄,拆下发现该电容
已严重短路,于是找来一只50V10UF
电容装上,再装上一只好的FB1 开机
背光亮起来了,故障排除。

网友:
机型/机芯 故障现象 解决方法
22LEATV/8TT6 图象正常,无音,但喇叭里有
轻微的沙沙声
故障检修,怀疑高频板不良换之故障依
旧。仔细观察现象,怀疑和存储器数据
有关。进总线复位故障排除
22LEATV/8TT6 不定时黑屏,有声 怀疑背光板故障, 查F1 的12V 正
常,IC02,IC03,IC04I,C05,IC01 补焊后故
障依旧!C01 用35V/100μf 电容代换后
一切正常.
22LEATV/8TT6 机始终在"工厂模式"下,且
不能退出'工厂模式
因问题在数据错乱,更换24c32 存储
器,更换后一切正常.
22LEATV/8TT6 总是出现版本号 在开机状态下同时按面板的菜单和电
脑两键,出现3 个项目。第3 个为老化
模式,把他设为关版本不在出现。
22LEATV/8TT6 自动开关机闪白、绿、红三色

开机测U3(I501)5V 输出不稳定,且
严重发热,断开U3 测负载无短路现象,
更换U3 后工作正常。
22LEATV/8TT6 TV 无图有点暗影 用AV 试机正常,检查TV 通道与切换
电路,都正常,进入总线后RESET 后
机器正常。
20LBATV/8TG3 无台,AV闪一下 当故障出现时输入VGA 信号显示正
常,怀疑VPC3230 不良换新后故障依
旧,后将3230 旁的14.318M晶振换掉经
老化故障排除.
20LBATV/8TG3 TV/AV 绿屏,VGA 正常 2300 假焊
20LBATV/8TG3 8TG3 开机2-3 个小时后出现
AV\TV 无彩图扭,接着行场不同
步,最后蓝屏.
当故障出现时输入VGA 信号显示正
常,怀疑VPC3230 不良换之故障依旧,
后来将3230 外挂14.318M 晶振换掉经
长时间老化故障再没出现.
20LBATV/8TG3 20LBATV,8TG3 机芯开机有声
音黑屏
打开后壳检查发现在背光板的供电排
插处有12V 电压,测2.5V 控制电压,在
F01 的另一端没有电压,测F01 已开路,
更换之,故障排除。
20LBATV/8TG3 黑屏,背光灯亮 测U6 的供电(1.8V)仅为0.8V;5V
供电仅为1.2V ,断电测量后级无短路
现象。怀疑提供5V 的二极管D20(在
背面安装着)不良代换,故障排除。

网友:
20LBATV/8TG3 无伴音 音效处理集成块1144 的供电总线正
常,代换1144 后故障排除。该IC 因有
音频切换功能,易受外部设备的静电影
响,故易损坏。
机型/机芯 故障现象 解决方法
20LBATV/8TG3 图象白色干拢线 由D17 不良引起
20LBATV/8TG3 开机瞬间有字符,随即出现满
屏彩条
检测发现U6输入电压正常,但输出仅
为1.2V(正常应为1.7V).将其负载
断开,测量该点电压仍然没有上升.更
换U6,开机一切正常.
26L16SW/8M01 少台 测高频头VT脚电压只有18V,测自举升
压管D68 三脚电都相近,测其阻值不正.
更换开机VT 电达到32V
26L16SW/8M01 不开机 机指示灯亮,电源板供电正常1。8 伏.
按摇控待机键没反应.更换U3(24C32)
开机一切正常
26L16SW/8TTM 刚开机图声正常,5 秒左右,黑
屏有伴音
判断为背光板问题,拆机测背光板24V
和控制电压正常,黑屏时在左边的背光
板上的变压器响声比较大,怀疑变压器
不良,试补焊变压器后试机故障一样,
仔细观察后发现背光板上的C28 高压
电容有点裂横,试代换C28 10J/6KV 后
试机正常。
26L16SW/8TTM 机器开机机内出现呜呜的响声 开壳检查发现响声是由电源板发出,打
开电源板上的散热片,逐一查看响声是
由那个元件响,当碰到C1时响声小
了,更换C1(225K630V)故
障排除.
26L88IW/8TT3 图像左亮右暗、彩色和声音正

根据故障现象分析,应该是屏的背光板
出了问题。打开机壳发现背光灯右侧不
亮。检查发现右侧背光板上保险丝开
路、ZD1049 ( W9 )、U103/U102
(FDS8958A)对地短路,换后背光灯
发光正常,故障排除。
26L98PW/8TT9 遥控关机异响 交流关机正常,直流关机后扬声器内有
嘭彭声,5 秒后消失。直流关机后测伴
音供电仍为24V,测CON21 黄线(CPU
待机控制)0V 正常。判断为电源板坏,
检查电源板发现Q6 已炸开,用C1815
代换,开关机一切正常。
26L98PW/8TT9 黑屏声音正常 .测U27(4435)的供电也只有4 伏,测
FB45 的输入一端为12V,试换FB45.故障排除。

网友:
机型/机芯 故障现象 解决方法
26L98PW/8TT9 开机不到1 分钟黑屏 开机不到1 分钟黑屏,在黑屏时测背光
板的供电24V 正常,控制电压为高电
平。说明背光板引起故障的可能性比较
大。(像这种现像,一般为逆变器与它
后级的一个电容引起)经检修为C28
坏,代换开机正常,此电容容量很小,
不易测得出好坏,望大家在检修时多加
注意。
26LCAIW/8TT3 搜台黑屏 查高频板正常,测量各电压均正常,怀疑
是数据不正常,换24C64,试机正常,故障
排除
26LCAIW/8TT3 冷机几次才可以开机,半个钟
会出现自动关开机
冷机后可以开机,老化30 分钟会出现
自动关机又再开,测量各电压正常,换
CPU 存储器故障依旧, 朴焊U13
DPTV,故障排除。
30LBATW/8TP2 TV 图闪AV 正常 进入工厂模式时TV 图像正常,检查发
现VPC3230 外C1 漏电,更换之故障
排除。
32L16HC8T1G TV 无台,噪点暗,AV 无声 本机TV 高频头及伴音处理都在高频
板上,根据现象共性,故障锁定在高频
板上,测总线电压比正常的1.9V 偏高,
仔细检查发现CN1 的SCL1 线不良,
用导线短接后正常。 注:本机总线开
路后仍有电压,容使人误判
32L16SW/8TTK 三无,电源灯不亮 电源灯不亮,从电源查起,测到主板供电
无+5V,经检查电源板副电源输出整流
二极管击穿。位号D8/D23,D8 击穿。
其实的上门的过程中碰到此类问题不
妨先检查一下续流二极管,是否击穿。
32L16SW/8TTK 刚开机无图,菜单出不来. 更换24C432
32L16SW/8TTK 不定时出现有声无图像现象 根据故障现象,发现主板连接到屏的插
排(靠近屏的一端)有松动,用一薄纸
垫在插排的下方,使插排接触可靠后恢
复正常!(多起)
32L16SW/8TTK 蓝屏 此机一开机,就蓝屏键控失灵,只音量
加减键有作用,按切换键就死机,从键
控失灵可知CPU 工作不正常,查相关
电压都正常,试换24C32 存储器后开
机一切正常。
32L16SW/8TTK 黑屏,无伴音 CPU 的晶振(24M)不良

网友:
32L18HC/8T1G 花屏 供电IC AP1513 U28 损坏(电压偏低
2.6)正常5V
有时遥控失灵 开机检测PT901(接收管)供电脚
5V输入正常,而信号输出脚有时4V
左右,有时只有1V,试更换接收管后,
机器遥控正常.将拆下的接收管仔细观
察后发现,有一个脚已经松动.
32L88IW/8TT3 画面有几条彩色画干扰.AV
\TV\分量都一样
故障分析及检修:这种故障一般是由动
态存储器不良、魔画处理电路不良或者
用户存储器数据丢失等,据此在用户家
的现有条件下只能先试代换用户存储
器U1,代换后开机一切正常。
32L88IW/8TT3 开机2 秒钟,黑屏,声音正常 开机检查,发现背光灯不亮,测查驱动板
24V 供电正常,去背光板PWM 信号4V
也正常,怀疑驱动板故障,仔细检查该电
路发现高压发生器HC15,内部线圈开
路,更换该元件,故障排除!
32L88IW/8TT3 TV\AV 或AV\TV 转换时出现红
绿蓝屏交替闪烁,不换台不出
现故障。
经过观察发现本机主板和8TT9 一样.
先替换的V12 魔画时钟40M 晶体,和
TS66U 故障依旧.替换晶体TSU66 外接
14.3188 故障排除。
32L88IW/8TT3 图闪 该机在TV,AV,VGA 状态下满屏的光栅
闪动,字符是稳定的,伴音则时断时续。
由于图象伴音都有问题,首先测电源板
5V 正常,但24V 为21V,12V 为10V,
拆下电源板发现一烧黑的痕迹,代换电
源板开机正常
32L88IW/8TT3 TV 行场不同步 用视频输入图像正常,检测高频头的供
电及其外围电路均正常,怀疑是高频头
本身性能不良引起 ,换之故障排除
(5200-380651-22)。
32L88IW/8TT3 七彩屏 因为TV 字符是在V12 里产生的,VGA
字符是在缩放TSU66AJW1 里产生的,
用8TT9 的遥控按VGA,此操作是在
无字符下进行的。VGA 字符正常,证
明在前级有问题,测V12 的供电0 数
据线都正常,补焊后故障依旧,代换外
围晶体Y3 后正常。
机型/机芯 故障现象 解决方法
32L88IW/8TT3 菜单内彩点干扰 更换24C64,空的即可
32L98SW/8TTK 开机五分钟后先摇控失灵.再
字符不良.最后图闪自动关机
当故障出现时测电源板5V电压偏低,
代换电源板故障排除.5V供电电压偏
低至使主板工作异常.
32L98SW/8TTK TV 花屏,无AV,无色差输入 更换U13,24C32.因没有贴片的24C32
就用大个的24C64 代用
32L98SW/8TTK 开机花屏 关机,加热高频头数据脚开机正常,冷
机后再次开机仍然花屏,换高频头故障排除。

网友:
32LBAIW/8TT9 机器开机一小时出现粉屏声音
正常
根据故障现象分析:故障应该在魔画
板,(直接将LVDS 排线插在主板上机
器未出现毛病,魔画板的问题)补焊
U31 L003 故障依旧,检查U31 的供电.
晶振.总线未发现有问题,故障部位应
该是接收器和发射器有坏的.代换接收
器THC63LVDF84B 故障排除。
32LBAIW/8TT9 无彩色,行中心左偏移约1 公

AV,TV,分量输入均为黑白,约10
分钟后正常。查为主扳上V12 外接
14.318M 晶桭不良所至,更换后正常
32LBAIW/8TT9 切换视频时黑屏伴音正常,背光

光亮、遥控开关机正常,怀疑屏供电和
魔画板故障的可能性大,试去掉魔画
板,故障依旧。测屏供电,发现12V
电源电压仅11.3V,检查1 发现FB45
不良,更换之,故障排除。注:切换时
屏供电电压偏低有时可以点亮屏,此类
故障的判断需要精度较高的万用表!
32LBAIW/8TT9 冷开机黑屏有隐约竖道,关机
再开有类似负像图象,连续4、
5 下开机能正常。
现象应为主板不良引起的,冷开机时测
量主板供电电压发现U17(1501A50)
一脚电压只有8V 多偏低(正常12v),
考虑冷开机不良现象多电解电容引起,
代换U17 一脚供电滤波电容C240
(470UF/16V),故障排除
32LBAIW/8TT9 TV\TV 图像彩色失真, 高清
\VGA 正常
为VGA\高清信号正常,说明后级图像
缩放MST9151 以及魔画电路均正常,
重点查V12,DPTV6930 部份,试换晶振
无效,再换V12 也无效,后试初始化存储
器,图像正常,后遇多台此类故障,初始
化存储器后都解决了问题

网友:
机型/机芯 故障现象 解决方法
32LBAIW/8TT9 遥控失灵,有时跳菜单 经检测观察,发现按遥控无任何反应,
按电视机上的按键时,只有"切换"菜
单"键才有反应其它按键无任何反映,
拆下按键板后,用10K档检测按键
时,"菜单"键SW5已经漏电,更换
后机器正常
32LBAIW/8TT9 不能遥控 出现不能遥控时候,主要是由遥控接收
部分或是主板CPU 引起,测接收头+5V
供电无,拨掉键控板.+5V 恢复,更换接
收头无效.仔细检查发现固定接收头处
的螺钉接触到供电端.给螺钉加固垫片
OK
32LBAIW/8TT9 机无图可看到背光亮后进入待
机(红灯亮),几秒钟后又重复
现象
测电源各输出屏供电12V 均正常,说
明CPU 已发开机指令,查U23(4435)
无电压输出,经查FB42 供电电感开路,
更换故障排除。
32LBAIW/8TT9 看一两个小时后遥控按键均失

看一两个小时后才出现:怀疑有元件热
稳定性不好:打开机器:给CPU加热:
没有反应:后给FLash 加热故障马上出
现:带换之OK:
32LHAIW/8TG5 开机蓝屏正常但无字符,按面板
待机键无功能,按菜单及切换键
均有边框.但边框内无字符.
换存储器U16(24C16),OK
32LHAIW/8TT3 不定时无伴音 故障出现时检查伴音功放和静音电路
均无异常,U701 的18.19 脚IIC 电压5V
正常,21 脚9 伏供电也正常,试代换
U701(BBE1144)无效,经检查是U701 的
22 脚外围电容C740 漏电,更换故障排
除.
37/40/42L88IW/8TTJ 冷机不开机指示灯由红变绿。
2,冷机不开机指示灯为红色键
控摇控失控。
此机芯在我办发现多台冷机不开机,按
照总部的更改方案(将Z2 改为16V 稳
压二极管) 改后无效。后来检查
TDA16888 的9 脚供电在13V 至15V
间,当供电在15V 时就能开机。于是
代换外接滤波电容故障排出。仔细观察
此电容发现该电容有鼓包现象实用为
50V/10VF,建议将此电容的容量和体
积适当增大(50V47VF
32L18RM/8G20 USB 搜索不到,酷K 初始化失
败。
插入U 盘,USB 正常,更换USB 小板,
一切正常。
32L18RM/8G20 开机正常,按USB,酷K 屏幕
均显示无信号输入
重新烧写U3 M29W160BE OK。次故障
多数由USB 升级失败引起。
机型/机芯 故障现象 解决方法
32L18RM/8G20 酷K 初始化失败 一般为System 文件丢失,此文件夹共
包含11 个文件,其中File7,File11 和
File12 本身就没有。File1,File2 ,
File3,File4,File5,File6,File8,File9,
File10,File13File14 有丢失,重新复制
丢失文件即可。
32L18RM/8G20 酷K 基本正常,按背景切换时
出现有歌词字符,无背景图片
此故障为COOCAAOK/Picture 文件丢
失所制,只需通过U 盘将文件考入即
可。
32L88IW/8DA8 偶尔不开机 不开机时电源指示灯也不亮,查交流电
压正常,电源板有5V 但没有其他电压
输出,查CPU 没有控制信号到电源板,
在按键控板时发现待机键顶在面壳上,
将键控板螺丝松开一点后电视正常。
32L88IW//8TR1 开机慢,TV,AV 无信号/U11
不良
开机初始化无效,测24C16 总线电压
⑸脚0.5V,⑹脚4.6V 断开⑸脚,前端
4.7V 正常,代换U11,初始化后正常
32L88IW//8TR1 无声,开机时发现字幕全英文
的,试按菜单,但菜单闪一下就
消失,按视频键也如此.
怀疑可能的程序错乱引起, 试带换
U11(24C64)后一切正常.
32L88IW//8TR1 灯亮,不开机 从故障现象初步断定可能是CPU工
作不正常引起的,测量CPU 的电源电
压,复位电压,IIC 电压,没发现异常,怀疑
X1(40M 晶振)不良,代换后正常.
32L88IW//8TR1 0-7 频道自动跳越开 关掉主电源再开机后0-7 频道自动跳
越开,先初始化试机无效,怀疑软件不
良,试换CPU 后一切正常.
32L88IW//8TR1 图像被压缩至左侧二分之一屏
幕内,右侧二分之一为水平彩
色干扰线。
起初怀疑是屏的问题,但是通过左侧二
分之一完整图像和右侧二分之一可以
显示正常的画中画图像分析,故障应为
软件数错乱所致。万不得已对机器进行
复位处理,故障排除。
32L88IW//8TR1 无图像有字符 24C16 不良
32L88IW//8TR1 刚开机时图像正常,放一段时
间后图像跳动,且有竖条干扰,
AV TV VGA 等都有此故障,
判断是AV TV VGA的共同通道出现故
障。怀疑主芯片RTD2620 工作不正常,
重新补焊一遍后,试机故障排除。
32L88IW//8TR1 图象出现类似红色拖尾 更换主板至逻辑板排线故障排除
机型/机芯 故障现象 解决方法
32LCAIW/8TR1 刚打开机器菜单出现乱码:复位
后正常:但是还搜不到台
换高频头正常
32LCAIW/8TR1 开机20分钟左右,自动关机
指示灯亮红色
从故障现象初步断定可能是CPU工
作不正常引起的,而且它是热机后不正
常,修这种机器用加热法,加热CPU
部位,发现机器马上关机把有关的元件
一一加热,加到X1(40M晶振)关机,代换
后正常.此故障以遇到两台.
32LCAIW/8TR1 TV 图闪、图像漂移几分钟后蓝

AV 输入正常,TV 图闪,过几分钟后
蓝屏,找另一台电视作监视,高频有信
号输出,试换V26、RTD2613(AV/TV
切换、解码)后正常,试机一天后故障
又出现,因高频头有信号输出,V26
已换故障锁定在高频与V26 之间信号
通路的R183、L26 及C360 三个元件,
试换C360 后试机正常。分析:C360
性能不良,换V26 用热风枪吹时,使
C360 受热占时变好。
32LCAIW/8TR1 无AV2 开机测电压正常,顺着找信号进入U26
进行切换,怀疑是U26 损坏,把U26
换之,故障排除。
32LCAIW/8TR1 无台 AV 正常,TV 闪,蓝屏,高频有信号
输出,试换V26、RTD2613(AV/TV
切换、解码)后正常,试机一天后故障
又出现,因高频头有信号输出,V26
已换故障锁定在高频与V26 之间信号
通路的R183、L26 及C360 三个元件,
试换C360 后试机正常。分析:C360
性能不良,换V26 用热风枪吹,使C360
受热有时变好。
26L16SW/8M10 黑屏,伴音正常 开机发现无背光,经查发现F501开
路,C540短路,用100UF/5
0V电容代换之OK
32L98SW/8M10 新购机图像正常,伴音时有时
无.或一直无声音.
电测得TDA2616 直流供电电压23V多,
基本正常.测得2 脚静音控制电压4V.
静音起控.当用数字表200V 档对地量
到D101 正端或负端时,声音正常.考虑
到数字表电压档相当于一个电容.于是
在D101 正极接一个10NF 瓷片.声音正

机型/机芯 故障现象 解决方法
32L98SW/8M10 图象正常无伴音 TV/AV 和高清都无伴音,说明故障在
公共通道,检查功放IC 及静音控制都
正常,试代换存储器伴音正常但图象色
彩差,用一有数据代换后正常。
32L98SW/8M10 遥控失灵 机测遥控接收头的供电脚为1V 多, 由
供电脚往前找是一个100 欧的贴片电
阻测量正常,在往前是一贴片电感,电感
一头为5V,另一头为0V, 细看电感有裂
纹,用锡短接开机正常.
32L16HC/8T1G USB 黒屏 此故障是USB 程序丢失所致(FLASH).
重新烧写才程序即可。

网友:
32L16HC/8T1G 该机走台,重新收台后图像颜色
不良,像鬼影一样
怀疑是数据不良,换新U27 开机故障排
除,32L16HC 中8T1G 机芯该故障很多.
32L16HC/8T1G 流电开机,指示灯为绿灯,5 到15
秒钟转为红灯待机,能够用遥控
器遥控。
检测为U78(AP1513)损坏,更换后,
机器正常
32L16HC/8T1G 满屏图像都有竖条干扰 疑U700、U701 虚焊,重新拖焊U700、
U701 故障不变,试更换两块IC 故障排
除。
32L16HC/8T1G 有声音,没图象,没字符,背光亮 此机可以换台,说明CPU 正常,查屏供
电12V 正常,随后查魔化块外围晶振
Y902 输入脚电压3.3V 正常,输出脚电
压为0V,正常应为1.6V 左右,更换换晶
振后,一切正常.
32L16HC/8T1G 开机指示灯亮绿灯,黑屏不开
机.
开机测电源板各输出电压都正常,测主
板U32 输入电压正常无屏供电输出,背
光不亮。说明小CPU 工作基本正常,问
题应在主CPU 及其相应处理电路,查
U600 各组供电发现无1.8V,该1.8V 是
由12V 通过U78 变换提供,查3 脚外围
电容C113,漏电。
32L16HC/8T1G 开机过几分钟后交流关机或摇
控待机再开机后有声音无图像
故障出现时经检测,发现魔画芯片外接
40M 晶振供电电压3.3V 正常,其3 脚
无电压输出(正常时为1.6V),怀疑晶
振损坏,更换40M 晶振故障排除。
32L16HC/8T1G 图象拉丝 更换40M 晶振故障排除。
32L16HC/8T1G TV 无彩色,AV 正常 更换24C32,故障排除。
机型/机芯 故障现象 解决方法
32L16HC/8T1G USB/DVD/AV/TV 都无声音。
42L18HC/8T1G 偶儿花屏,花屏时用力摇晃机器
故障消失
根据故障现象应该是接触不良,拆机后
摇动LVDS 信号线故障消失, 更换
LVDS 线后故障排除.
42L88IW/8TTJ AV1 无图其他正常 阻R132/22 欧开路
42L88IW/8TTJ 有时无伴音 测伴音供电为21V,测电源板24V 输出
也只有21V,判断电源板不良.测C1 只
有310V,正常一般在360V.PFC 电路没
工作,测U1 第1 脚<电压传感>0V,经检
查发现R1<1M> 开路, 换后,C1 为
360V,24V 输出正常,伴音也正常. 本办
已遇到几台,24V 低于22V 时就会出现
伴音时有时无或无伴音.

网友:
42L88IW/8TTJ 冷开机无图无声,自动搜台时行
场不同步
冷开机无图无声,自动搜台时行场不同
步.试换高频头故障一样,热机后搜台正
常,但图象等价而且无彩色.怀疑图象处
理电路有问题,换TVP5147 故障依旧,
试换外围电路晶振14.3180MHZ,故障
排除。
42L88IW/8TTJ 图像正常,但左边的声音比右边
要小很多
用户存储器(24C32)有问题,试代换之,
故障排除
42L88IW/8TTJ 每次交流关机后再开机,始终处
于4:3 模式,键控被童锁.
用户信息存放在24C32 中,关机前即使
改变相关设置,开机后都是如此.应是
24C32 不记忆,更换后OK
机型/机芯 故障现象 解决方法
42L88IW/8TTJ 不开机 红灯亮,绿灯不亮.电源板只有5V 电压,
而没12V 和24V 电压输出.根据资料把
Z2 由13V 改为15V 稳压管后开机一切
正常
42L88IW/8TTJ TV/AV 均彩色不良,但色差及
VGA 的彩色正常!
TV/AV彩色不良而色差及VGA的彩色
正常,判断为U10(TVP5147)或其外围
元件不良,测TVP5147 的供电正常,总
线电压也正常。试代换Y3(14.318M)
晶振,故障依旧,再代换TVP5147,彩色
恢复正常。
42L88IW/8TTJ 个别台无彩 换Y3(14.318M)晶振OK
42L88IW/8TTJ 接通信号(TV/AV/VGA)后,出现
七彩屏.
排插接触不良,拔下排插,发现排插有两
个触点,发黑,清洗排插,重新装上开机,
一切正
42L98SW/8TTO 收不到台 开机就显示在工厂模式中 总线字符偏
移,而且搜索不到台。 怀疑数据可能
有问题 试更换U11 W79E632A40PL
后开机一切正常
42LBAIW/8TT9 开机自动跳出工厂老化模式(有
图像有声音),有时又出现无台.
更换高频头
42LBAIW/8TT9 冷开机白屏闪.有伴音,半小时
后正常
切换到DVD 状态现象一样,把魔画板
拔掉,将驱动板的排线直接插到主板
CON2 上故障依旧, 测量
U6(TSU66AWVJ)供电正常,代换Y1 晶
振故障排除
42LBAIW/8TT9 图象花屏 D4 二级管,不良
42LBAIW/8TT9 图像有水印 主板连接驱动板的数据线松动,重新插
紧,然后打硅胶固定.
42L16HC/8G10 TV 无图 换高频头5221-389651-11 正常
42L16HC/8T1G 有的台很正常,有的台很暗好
象无亮度信号但字符的亮度又
正常。
初步分析为软件故障引起,更换主板的
U27 24C32 用户存储器后故障解决。如
果身边没有24C32 芯片的话,可进入
工厂模式对软件初始化,一般问题也可
以解决。
42L16HC/8T1G TV 无声 U6001NJW1144 损坏
42L16HC/8T1G 开机有时半个小时后有声无
图,有时十分钟无图
开机测各路供电电压,发现U78\4
435输出的1.8V偏低,实测只有
1.4V左右,当给该部位加热时故障
出现,此时再测该电压已降到只有
1.0V,故怀疑U78不良,换之无
效,再测其外围元件发现C115有漏
电,换之故障排除.
机型/机芯 故障现象 解决方法

网友:
机型/机芯 故障现象 解决方法
42L16HC/8T1G 有时自动加音量,有时自动换

发现键控板上R7/3K 键控接地电阻虚
焊,补焊后故障排除,
42L28RM/8G20 新机,开箱就不开机 开机测量各处供电,发现FB38 的一端
只有1.5-1.6V.图标1.8V.该供电由U78
输出.更换U78(AP1510),故障排除.我办
已发现3 台.该故障有时开关几次就正
常均为U78 性能不良.
42L16HR/8TAG 不开机 D52 二极管不良
46L16HC/8T1G 无伴音 换伴音控制块【1144】
46L16HC/8T1G 开机收台后无图,雪花噪点异
常.
此机开机无图,雪花点异常,怀疑高频板
故障.开机测高频板5V 正常.当检测
CN1 插排,发现SDA1 为0V,SCL1 为
5V,SDA1 异更换U9600
46L98SW/8TP9 不开机 故障是主电源引起,强行开机,Q608 电
压变化正常,IC603 1、2 脚变化正常,3、
4 没有变化,且为0V,测Q609 发射极没
有电压,测D609 正常,R601 10 欧姆开
路,换之正常。
46L98SW/8TP9 无图象声音正常,按键控制正
常,背光灯亮
屏不亮先检查屏供电只有1.5V.(三星屏
正常为5V)查9953 的供电只有2.6V,检
查供电电路无异常,最后发现位号R629
是空的,它是5V 与9953 供电脚相连的.
试装一0.22 的电阻开机一切正常.
46LBAWW/8TP5 遥控不能开机 更换U43PIC12F629),OK
46LBAWW/8TP5 红灯亮不开机 主板12V 正常,经检查B 电源板的
F1,C49,D6 都有损坏,更换后故障排除.
46LBAWW/8TP5 开机能见到"LOGO"二秒钟后
黑屏,有声无像
怀疑是背光板损坏,更换A 背光板,
故障排除
47F20HF/8DA6 冷机开机无图、背光亮、无字
符、图抖有竖条2 分钟左右方
才正常.
此批机器应该是8DA6 比较早批次的机
器,影响低温开机性能的电容C167 没
有更换为合适的电容,所以会出现反馈
的现象,在主板电容C167 背面加焊一
470uF 的钽电解电容
52L16HF/8G10 有5V 输出、无12V、24V 经查为D402、D403、D210 虚焊造成,
补焊后故障排除。
52L16HF/8G10 无声,有时不开机.电源板工
作不正常.
电源板上
D210,D211,D212,D402,D403,(EN2204)
二极管易虚焊.建议用铆钉固焊.
52L16HF/8G10 多次才能开机, 电源板故障引起

37FL6U1 指示灯亮绿色,不开机 更换U13/24C32 后开机一切正常.
37L16HC/8T1G 有时开机白屏或绿屏 开机首先检查各路供电,发现D36/2.5V
输出脚只有1V 左右,输入脚也只有
2.3V,怀疑D5/IN1400 损坏,拆下测量正
常,试换之,故障排除.

网友:
37L16HC/8T1G TV、AV 、VGA 均不定时黑屏
(有声无图)
检修过程:黑屏出现的时候测量屏控制
12V 没有,按板12V 也时有时无;测
量U32(U4435)控制脚电压,正常时
是0.7V,故障出现时是12V;这说明
故障在控制电路。此控制信号是
H-BGA(U600、FLI8668)输出,经
R253、Q35、R254 控制mos 管4435
工作,经检查发现,是R253(10K)
的一个脚虚焊,补焊之,故障排除。
37L16HC/8T1G 图暗 开机发现各路信号都一样,怀疑flash
坏,更换故障依旧。仔细考虑,觉得还
是数据问题,更改用户存储器U27
(24C32)故障排除。
37L17SW/8TTN 屏幕闪烁 根据故障现象,应是驱动板不良,对其
测量发现24V 供电只有18.6V,有对电
源板测量电压都偏低,检修电源板发现
U6(KA431)不良,换之,各电压恢复
正常,故障排除。
37L17SW/8TTN 不开机 开机指示灯亮屏不亮,经检查电源板无
24V 输出,测待机角为高电平属于正常
开机状态但是无24V 说明问题在电源
板.代换电源板故障排除
37L17SW/8TTN 背光亮,黑屏 检查屏逻辑板供电只有6V 左右,取下
LVDS 排线测量12V 供电正常,插上
LVDS 排线继续检测U6 的输入脚电压
也只有6V 左右,继续前查发现那L20
的输入电压为12V 正常,而L20 的输
出就只有6V 了,将L20 替换后故障排
除。
37L17SW/8TTN 不定时无伴音 伴音块TDA2616坏
37L17SW/8TTN 红灯变绿灯不开机 RN44 有几脚虚焊,补焊后OK
机型/机芯 故障现象 解决方法
37L17SW/8TTN 开机背光闪 测背光板供电只有20V,测电源板上
C3 两脚电压只有290V,正常时有370
左右,说明电源PFC 电路工作不正常,
测IC1/TDA16888 第1 脚为0V,正常
应为1.6V 左右,测其外接电阻发现R1
开路,更换R1 试机图像恢复正常。
37L17SW/8TTN 屏闪,图不良 电源板输出电压4V,8V.19V,电压偏低
查电源板U6 KA431 不良,代换电压输
出正常故障排除.
37L17SW/8TTN 背光闪 查电源板上的12V,24V 共电均下降4V
左右,查电源板发现R1 1 千K 电阻开
路,更换后故障排除.
37L17SW/8TTN 不开机,指示灯亮蓝色 不开机,指示灯亮蓝色,摇控待机开机
键不起作用,查CPU 和FLASH 正常,
测主板给屏供电处为0V 其它电路供
电均正常。检查发现MST5151 外围晶
振不良,更换
37L17SW/8TTN 指示灯红色,不开机 该机多为CPU 损坏
37L17SW/8TTN USB 出现黑屏现象 1、USB 解码SUN7300 不良。2、外接
缓存器不良。3 、音频D/A 转换
U12(CE2826)损坏。4、外挂程序存储
器U5 不良。
37L17SW/8TTN 播放正常、无法刻录 般多为PVR 板的问题, 先查U11
TVP5147 的工作条件,经检查,为74、
75 脚外接晶振异常,更换后,恢复正常。

网友:
37L18HC/8T1G 不定时黑屏或出现水印状 Y9102 40M 晶振不良 换之故障排除
37L18HC/8T1G 背光灯闪 经检修电源板电压输出24V降为1
6V,12V降为8V,5V正常,怀
疑电源板稳压电路有故障,测贴片电容
C43漏电,换之故障排除.此机为创
维自产电源,C43为0.1微法.
37L88IW/8DA8 开机一分钟不到自动关机,又
重新开机再关机.
接收头坏,换后故障排除.
37L88IW/8DA8 电源指示灯不亮,不开机 电源板5V 输出正常,测U26 输出3.3V
正常,试更换晶振Y2 无效,更换
U5/FLASH 试机,电源指示灯亮绿灯机
器开机正常。
37L88IW/8DA8 二次开机没台,搜台也不存 更换存储器,无效.更换高频头,OK!
机型/机芯 故障现象 解决方法
37L88IW/8DA8 背光亮;伴音正常无图像 开机检查电源输出各组电压正常,测量
屏供电U16 输出为0V,观察本机为LG
屏,供电应为12V,检查发现U16/9953 屏
供电IC 虚焊,加焊之开机正常工作
37L88IW/8DA8 黑屏背光亮 供电AP1513 U25 损坏换后正常
37L88IW/8TTJ 无图. 开机屏亮.有字符.有时出现马赛克光
栅.无图.查U15RTC 时钟无3.3V 供电.
更换U22 后开机正常.
37L88IW/8TTJ 背光不亮有声 本机背光板工作需要24V、3.3V、5V
三组供电,经检查无5V 输入,5V 控
制电路是由CPU 的9 脚经R103、Q8
组成的,经检查CPU9 脚至R103 板线
过孔不良,用导线短接后一切正常。
37L88IW/8TTJ 机屏幕有图无音,但图一亮一暗
的闪8 秒左右就无光但同时出
现正常伴音.
开机在背光未亮时测背光供电为23V
左右,在背光亮起时就降为22V 左右此时背光开始一闪一闪的.闪了8 秒左右
背光灭电压又回到23V 左右.再测12V
只有11V 的样子,怀疑电源板带不起负
载,试代换电源板开机正常
37L88IW/8TTJ 伴音制式.音量大小不能记忆 换U13 24C032 换上后不需做任何调

37L98PW/8TT9 热机七彩屏 机接手时已经修过,FLSH,40M,14.318
晶振,L003,TSU66 相关器件都已经更
换过,通电试机,机器一切正常,待过了
三分钟后,出现七彩屏.但此时还有另外
一种现象---软件版本自动跳出,根据现
象分析应属于FLSH 的问题,关机更换
后,老化观察,在未出现,确定故障排除。
37L98PW/8TT9 热机背光闪 开机半小时背光闪,图声正常。测24V
供电只有18V,空载一样,判断电源板
坏,经检查电源板24V 取样C536 漏电,
换后正常。
37L98PW/8TT9 交替闪红绿蓝黑白屏 经各种信号源下测试故障不变,说明在
U6 后级,先代换魔化40MHZ 晶振无效,
当换掉U6 TSU66 后故障排除.
37L98PW/8TT9 机器除不能遥控外其它一切正

FLASH 不良
机型/机芯 故障现象 解决方法
37L98PW/8TT9 一开机就白屏红屏兰屏黑屏反
复交替变化,无字符。试按数
字键,视频切换等键无反应。
因本机是用户正常收看电视节目期间
出现问题的,试用遥控直接按VGA 键
发现屏幕立刻正常,再按视频切换键已
能使用,切换到USB,高清状态亦都正
常,但一切换到TV,AV,S 状态下便立刻
花屏,过会便出现开机时的彩屏现象。
由此可见问题出在视频解码部分。打开
机器检查DPTV6930 的供电等都正常,
试换Y3(14.318MHZ)晶振,故障解决。
37L98PW/8TT9 开机无伴音或伴音失控 此故障应与高频板有关,测U704、
LA7809 输出端为3.5V,输入端为5V,不
正常。试换U704,无效。换新U701,
故障排除。

网友:
37L98PW/8TT9 不定时出现老化模式 代换主板无效,怀疑是高频板上的上的
总路线故障引起,用烙铁将高频板与主
板上的总线插座重焊后故障排除.
37LBAIW/8TT9 右边声道有杂音 些类故障一般出在高频板的伴音处理
电路,经查实是Q760 性能不良,更换后
故障排除.
37LBAIW/8TT9 USB 伴音小 C22 电容虚焊造成,(较多出现)补焊
后恢复正常。
37LBAIW/8TT9 AV 功能无像 TV 正常、AV 无图像,经查是因为R181
虚焊导致
37LBAIW/8TT9 黑屏 黑屏状态下输入各路信号都无图像,说
明问题可能出在图像缩放电路或魔画
电路,经查发现IC U927 3.3V 三端稳压
有供电但无电压输出,而输出端又无短
路现像,换之故障排除!
37L16HC/8T1G 播放USB 时无显示 根据现象分析,故障应在USB 板,测
其U1、U2 供电正常。更换 Y1 故障依
旧。怀疑软件问题,换U5/24C32 仍然
无图,换FLSH/U8 试机故障排除。
37L16HC/8T1G 开机声音正常,图像很暗 开机声音正常,图像很暗(几乎看不到
图像)把有线信号线拔掉,雪花点正常,
试AV 和DVD,都一样.试代换存储器
24C32,开机自动初始后.一切正常.
37L16HC/8T1G 图象时有时无 R253 虚焊,
机型/机芯 故障现象 解决方法
37L18RM/8G20 开机只有酷K 不正常,其他功能
正常
经检查得知USB 里复制的SONG 文件
丢失,找同型号机器把USB里SONG里
的文件复制到坏机器里,酷K 恢复正常
40L88IW/8TTJ 图像正常无声 开机器测量功放电源只有18V,断开
功放后也只有18V,怀疑电源板不
良,经检查发现电源板上R1(1M)
电阻开路,代换后电压正常,伴音正常!
40L88IW/8TTJ 遥控正常,键控失灵 将遥控接收头的地和键控板的地连接
40L98SW/8M10 搜台黑屏,有白点 测高频头每个管脚电压 ,发现调谐电
压有41V,正常是搜台在0---33V 之
间 ,更换高频头,故障排除。
40L98SW/8TTO 满屏绿线干扰 用不同信号源下测试只有模拟信号下
有故障,打开画中画,子画面没有,说明
故障在PTV5160 到MST5151 之间.代
换PTV5160 无效,代换MST5151 后故障排除.

网友A:
40L98SW/8TTO 不开机,电源灯不亮 打开机壳,拆下电源板,保险已开路,在
路测电源前级短路,查为Q7 损坏,Q7 为
一只耐压500V 21A 东芝场效应管,由
于暂无此管, 用一同规格MOS 管
2SK3528 500V/22A 代用,电源板
40L98SW/8TTO 偶尔有声音无图像 发现背光灯驱动板排插有些松插紧,
OK
40LBAIW/8TT9 有信号时满屏粉红色无字符,伴
音正常
测DPTV 供电偏高为3.8V,代换U18,
故障排除。
40LBAIW/8TT9 字符扭曲 更换Y114.318M 晶振故障排除
40LBAIW/8TT9 VGA/DVD 状态正常,AV/TV
状态下花屏(竖线)
故障分析:VGA 状态正常了,说明公
共通道后级没有问题,更换V12 故障
依旧;当更换M12116161A 动态同步存
储器试机一切正常。
40LBAIW/8TT9 红绿灯交替闪不开机 怀疑CPU 通过总线检测到V12 工作不
正常而保护,补焊V12(6930),整机
工作正常。
40LBAIW/8TT9 不定时闪红绿蓝 取消魔画板试机虽有水印干扰但不会
闪了,判断魔画板有故障,代换40M
晶振无效,用洗板水刷洗魔画芯片周围
处,发现引脚有虚焊
机型/机芯 故障现象 解决方法
42L16HC/8G10 有声音无图像 音正常,屏幕光栅暗且没有字符显示,
说明电源板应该没有问题,试用遥控操
作,控制都正常,据此判断故障可能在
背光板及屏的问题,但用户说有时候开
机正常,开机摇背光板排插CN5 屏幕
闪动,取下该排插。用针把每个引脚的
卡子挑起来一点,装上反复试机,故障
排除。
42L16SW/8TTN 调整时间时没有24 时,只有12
时。
开机测总线,均为2.5V 左右,正常,
测晶振0V;2.9V 不良,正常值应为0;
3.5V,更换U15,一切正常。

网友:
很好的文章

网友:
这么多资料啊 谢谢楼主  以后碰到这故障可以秒杀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40L98SW/8TTO 不开机,电源灯不亮 打开机壳,拆下电源板,保险已开路,在
路测电源前级短路,查为Q7 损坏,Q7 为 ...

实地液晶显示器讲的不错,有了基础修液晶电视就可以自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