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4411s本求助啊

楼主(2014-08-21):
  机子出发电流0.05指示灯亮了,我想查下EC发出到南桥的PWRBTN#信号却在图纸上找不到了,具体是EC的那一脚发出的啊,EC是kbc1091啊,那位师傅知道的告知一下呀,谢谢了。

网友:
查下这个试试 PWR_SWIN2#_3

网友:
wo 有块PM45独显的,显卡坏的板子,要不

网友:
查下南桥的待机电压,RSMRST#,LID_SW#,BATLOW#,RTC电路也要查查。

网友:
上面说得挺清楚了。。你要找RSMRST直接在图纸查找就应该有了。。。

网友:
如果不出RSMRST。就要查EC的条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