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催的三星R428之维修

楼主(2014-08-21):
机器到手 加电到0.4
拆机 板还算完好 加电 还是0.4 裸板 0.3 装上CPU 0.4 测电压全 没PLT_RST#
图纸 南桥出的 吹了一下 无果 重置南桥 依旧 料板找IBM南桥 换上 不触发 继续换 亮机
装机一半 点了下 卡LOGO 拆开 继续换南桥 OK
一个破板子BGA做了四次 我去了 修的都想死了

网友:
为什么南桥这么爱坏呢?做了四次BGA,需要很大的耐心啊。

网友:
不是小电容短路吗?你这个咋换南桥,不过好了还可以。

网友A:
这板子被你干了几次BGA变形没有哦

网友:
楼主为什么这么坚定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敢不敢详细点 囧rz..

网友:
楼主杀桥功夫值的我学习

网友:
呵呵,IBM的南桥日后还是少用为好

网友:
IBM桥坏的也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被你干了几次BGA变形没有哦

必须没有哦 我做BGA很有心得啊

网友:
关键都是料板上拆的

网友:
楼主真有毅力 如果是我的话 不可能换4次。。。最多2次 不行没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