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SONY)]
逻辑板元器件查询 代号58A

楼主(2014-08-21):
请问各位师傅,索尼40寸液晶逻辑板上有一贴片元器件六脚,上标有58A。属于什么类型的元器件,哪里有卖的。谢谢 。

网友:
是双三极管吧。

网友A:
买逻辑板换 不贵
nidekk
请问网购买逻辑板质量有保证吗。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买逻辑板换 不贵
请问网购买逻辑板质量有保证吗。

网友:
你想啊小零件都已经坏了 修复难度大了 我们一般只能修理 dc-dc 供电部分 检查电感3.3v. 一般是VGL.VGH 电压不对 格式转换大芯片靠猜靠运气 确认供电部分电压不对 肯定逻辑板坏再买逻辑板换可以的 否则:赌.

网友:
基本同意楼上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