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创维液晶电源板常见故障速查 。

楼主(2014-08-21):
创维液晶电源板常见故障速查     =
                        电源板维修信息由培训车间修板组孙耀东、梁庆源提供。
1、37寸液晶电源板(创维自产,编号:5800-P37T00-13)常见故障维修速查
板类        板编号        故障现象        故障元件        故障分析        元件故障率        维修方法
37寸液晶电源板        5800-P37T00-13        三无,指示灯不亮或灯闪        U3(A6159)        此元件损坏或性能不良,副电源无+5V输出,导致CPU与指示灯无工作电压,表现为三无        70%        更换故障元件
37寸液晶电源板        5800-P37T00-13        三无,指示灯不亮        F1(250V/5A)    D10(EM2A)  ZD6-ZD8(36V 1/2W)  U3(A6159)     R37(4.7Ω 2W)    T2(5128-062207-00)        雷击板,或是交流电过高,引起副电源元件损坏        10%        更换故障元件
37寸液晶电源板        5800-P37T00-13        三无,指示灯不亮或灯闪        U6(KA431)        此元件损坏或性能不良,副电源无+5V输出,导致CPU与指示灯无工作电压,表现为三无        10%        更换故障元件
37寸液晶电源板        5800-P37T00-13        三无,指示灯不亮或灯闪        R59(1K 1/8W)    R61(2.4K 1/8W)        取样电阻变质,损坏,虚焊,导致无+5V输出        5%        更换故障元件
37寸液晶电源板        5800-P37T00-13        三无,指示灯不亮或灯闪        T2(5128-062207-00)开关变压器        此元件损坏或性能不良,副电源无+5V输出,导致CPU与指示灯无工作电压,表现为三无        5%        更换故障元件
37寸液晶电源板        5800-P37T00-13        三无,指示灯亮不开机        D11 D12 D14        元件虚焊,电源无12V与24V输出,主板与背光板未工作        40%        补焊
37寸液晶电源板        5800-P37T00-13        三无,指示灯亮不开机        ZD3(27V 1/2W)  D13(LS4148)        元件性能不良或直接击穿,使电源无12V与24V输出        30%        更换故障元件
37寸液晶电源板        5800-P37T00-13        三无,指示灯转绿灯或屏背光闪一下        C20(50V 10NF)        元件不良或损坏,无12V与24V或电压过低,有时表现为屏闪        40%        更换故障元件
37寸液晶电源板        5800-P37T00-13        三无,指示灯变蓝色        U1(STR-E1555)        元件不良或损坏,无12V与24V或电压过低,有时表现为屏闪        20%        更换故障元件
37寸液晶电源板        5800-P37T00-13        屏背光闪        C8(450V 150UF)        电容漏液变质        20%        更换故障元件

网友:
2、37寸液晶电源板(外购电源,编号:5300-0937T0-01)常见故障维修速查
板类        板编号        故障现象        故障元件        故障分析        元件故障率        维修方法
37寸液晶电源板        5300-0937T0-01        三无,指示灯不亮        R97(1/4W 30K)          元件不良或损坏,无5V        60%        更换故障元件
37寸液晶电源板        5300-0937T0-01        三无,指示灯不亮        IC15(200D6)        元件不良或损坏,无5V        30%        更换故障元件
37寸液晶电源板        5300-0937T0-01        三无,指示灯不亮        F1(250V/6.3A)    Q2(K3683)      Q7(K3683)        Q19(K3683)      Q20(K3683)        雷击板,或是交流电过高元件损坏        10%        更换故障元件
37寸液晶电源板        5300-0937T0-01        指示灯亮不开机        D30(HER104)        元件不良,用BYW36代换        50%        更换故障元件
37寸液晶电源板        5300-0937T0-01        指示灯亮不开机        R14(1M 1/4W)   R11(1M 1/4W)         R6 (1M 1/4W)     R2(0.84M 1/4W)         电阻变质        30%        更换故障元件
37寸液晶电源板        5300-0937T0-01        指示灯亮不开机        IC1(TDA16888)        元件不良或损坏,无12V与24V        10%        更换故障元件
37寸液晶电源板        5300-0937T0-01        指示灯亮不开机        Q19(K3683)      Q20(K3683)        元件不良或损坏,无12V与24V        5%        更换故障元件
37寸液晶电源板        5300-0937T0-01        指示灯亮不开机        R1(1M 1/2W)        电阻变质或开路,无12V与24V        5%        更换故障元件
3、42寸液晶电源板(创维自产,编号:5800-P40TOS-00)常见故障维修速查
板类        板编号        故障现象        故障元件        故障分析        元件故障率        维修方法
42寸液晶电源板        5800-P40TOS-00        三无,指示灯不亮        IC608(A6159)        此元件损坏或性能不良,副电源无+5V输出,导致CPU与指示灯无工作电压,表现为三无        60%        更换故障元件
42寸液晶电源板        5800-P40TOS-00        三无,指示灯不亮        Q604(KA431)        此元件损坏或性能不良,副电源无+5V输出,导致CPU与指示灯无工作电压,表现为三无        30%        更换故障元件
42寸液晶电源板        5800-P40TOS-00        三无,指示灯不亮        F601(250V 8A)  Q612(2SK3528)  Q614(2SK3528)  IC607(L6599D)        元件烧坏开路或击穿        10%        更换故障元件
42寸液晶电源板        5800-P40TOS-00        三无,指示灯亮不开机        Q609A(2222A)        此元件损坏或性能不良,电源板无12V与24V输出        60%        更换故障元件
42寸液晶电源板        5800-P40TOS-00        三无,指示灯亮不开机        IC607(L6599D)        此元件损坏或性能不良,有些板测12脚对地短路,电源板无12V与24V输出或电压过低        10%        更换故障元件

网友:
42寸液晶电源板        5800-P40TOS-00        三无,指示灯亮不开机        R668(1/2W3.9K)  R680(1/2W27K)  R669(1/2W68K)        取样电阻变质,损坏,虚焊,导致无12V与24V输出        10%        更换故障元件
42寸液晶电源板        5800-P40TOS-00        三无,指示灯亮不开机        D612 D613 D616        元件虚焊,电源无12V与24V输出,主板与背光板未工作        10%        补焊
42寸液晶电源板        5800-P40TOS-00        三无,指示灯亮不开机        Q612        元件虚焊,电源无12V与24V输出,主板与背光板未工作        10%        补焊
4、42寸液晶电源板(外购,编号:5300-0942TO-01)常见故障维修速查
板类        板编号        故障现象        故障元件        故障分析        元件故障率        维修方法
42寸液晶电源板        5300-0942TO-01        三无,指示灯不亮        R96(1/4W 30K)  R97(1/4W 30K)        电阻变质,IC15未工作,使得副电源无5V输出        70%        更换故障元件
42寸液晶电源板        5300-0942TO-01        三无,指示灯不亮        D29(HER104)        元件性能不良,造成副电源无5V输出,可用BYW36V代用        20%        更换故障元件
42寸液晶电源板        5300-0942TO-01        三无,指示灯不亮        F1(250V/6.3A) Q2\Q7(K2837)Q19\Q20(K3683)         元件烧坏开路或击穿        10%        更换故障元件
42寸液晶电源板        5300-0942TO-01        三无,指示灯亮不开机        R1(1M 1/2W)        电阻变质        30%        更换故障元件
42寸液晶电源板        5300-0942TO-01        三无,指示灯亮不开机        ZD2(16V 1/2W)        元件性能不良        20%        更换故障元件
42寸液晶电源板        5300-0942TO-01        三无,指示灯亮不开机        Q19(K3683)     Q20(K3683)        元件性能不良或损坏        20%        更换故障元件
42寸液晶电源板        5300-0942TO-01        三无,指示灯亮不开机        IC16(L6384)        元件性能不良或损坏        20%        更换故障元件

网友:
42寸液晶电源板        5300-0942TO-01        三无,指示灯亮不开机        IC1(TDA16888)        元件性能不良        10%        更换故障元件
42寸液晶电源板        5300-0942TO-01        屏背光闪        R38(51K 1/6W)        PFC电压低,只有330V-360V,改为27K        50%        更换故障元件
42寸液晶电源板        5300-0942TO-01        屏背光闪        R14(1M 1/4W)   R11(1M 1/4W)         R6 (1M 1/4W)     R2(0.84M 1/4W)         电阻变质,造成380V变低,输出12V与24V低        50%        更换故障元件
5、46寸、47寸液晶单体电源板(创维自产,编号:5800-P46TTS-02)常见故障维修速查
板类        板编号        故障现象        故障元件        故障分析        元件故障率        解决方法
46寸、47寸单体电源电源板        5800-P46TTS-02        三无,指示灯不亮        IC608(A6159)        元件性能不良或损坏        60%        更换故障元件
46寸、47寸单体电源电源板        5800-P46TTS-02        三无,指示灯不亮        ICS04(KA431)        元件性能不良或损坏        20%        更换故障元件
46寸、47寸单体电源电源板        5800-P46TTS-02        三无,指示灯不亮        RS05(2.2K 1/6W)  RS03(2.2K 1/6W)        元件性能不良或虚焊        15%        补焊、更换故障元件
46寸、47寸单体电源电源板        5800-P46TTS-02        三无,指示灯不亮        T605(061979-00)        元件性能不良或损坏或虚焊        5%        补焊、更换故障元件
46寸、47寸单体电源电源板        5800-P46TTS-02        三无,指示灯亮不开机        DS01 DS02         DS03 DS04        元件虚焊,电源无12V与24V输出,主板与背光板未工作        40%        补焊
46寸、47寸单体电源电源板        5800-P46TTS-02        三无,指示灯亮不开机        L607(4.7UH电感)        元件虚焊,24V时有时无,有时会打火        30%        补焊
46寸、47寸单体电源电源板        5800-P46TTS-02        三无,指示灯亮不开机        RS26        元件虚焊,24V瞬间有30几伏后变OV        10%        补焊
46寸、47寸单体电源电源板        5800-P46TTS-02        三无,指示灯亮不开机        QS01 CS09        元件性能不良或损坏或虚焊        10%        更换故障元件
46寸、47寸单体电源电源板        5800-P46TTS-02        三无,指示灯亮不开机        IC601(L6599D)        元件性能不良或损坏或虚焊        10%        更换故障元件
46寸、47寸单体电源电源板        5800-P46TTS-02        有时不开机        CP37(63V0.068UF)        容值存在误差导致, 电容改用为63V/0.1UF         50%        更换故障元件

网友:
46寸、47寸单体电源电源板        5800-P46TTS-02        有时不开机        QP09(2222A)        元件性能不良        50%        可用C8050更换故障元件
6、52寸液晶电源板(创维自产,编号:5800-P52TTN-00)常见故障维修速查
板类        板编号        故障现象        故障元件        故障分析        元件故障率        解决方法
电源板        5800-P52TTN-00        三无,指示灯不亮或灯闪        IC300(A6159)        元件性能不良或损坏        60%        更换故障元件
电源板        5800-P52TTN-00        三无,指示灯闪        T300(061920-00)        元件性能不良或损坏        10%        更换故障元件
电源板        5800-P52TTN-00        三无,指示灯不亮        IC304(KA431)        元件性能不良或损坏        10%        更换故障元件
电源板        5800-P52TTN-00        三无,指示灯闪        C312(50V100NF)        元件性能不良或损坏        10%        更换故障元件
电源板        5800-P52TTN-00        三无,指示灯不亮        F10A(250V/8A)   Q200(FQA24N50)   Q201(FQA24N50)        元件性能不良或损坏        10%        更换故障元件
电源板        5800-P52TTN-00        三无,指示灯亮不开机        Q400(STP9NK65EFP)    IC400(NCP1377BP)   R406(3W0.22Ω)        元件损坏,有5V,无12V与24V        30%        更换故障元件
电源板        5800-P52TTN-00        三无,指示灯亮不开机        IC201(NCP5181)        元件性能不良或损坏,无12V与24V,更换IC201后,把D203改为光线        30%        更换故障元件
电源板        5800-P52TTN-00        三无,指示灯亮不开机        R201(470K1/4W)  R202(470K1/4W)        电阻变质或开路,有380V无12V与24V        20%        更换故障元件
电源板        5800-P52TTN-00        三无,指示灯亮不开机        ZD100(15V 1/2W)   IC100(NCP1653A)        元件性能不良或损坏,PFC未工作,造成无12V与24V        20%        更换故障元件
7、32寸液晶电源板(创维自产,编号:5800-PLCD26-00)常见故障维修速查
板类        板编号        故障现象        故障元件        故障分析        故障率        解决方法
电源板        5800-PLCD26-00        三无,灯不亮        IC608(AP1014)、D61X(BA158)        此元件损坏,副电源无+5V输出,表现为三无        80%        更换元件

网友:
电源板        5800-PLCD26-00        三无.指示灯闪        5128-061609-00(副电源变压器)        雷击此元件易损,副电源无+5V输出,表现为三无        10%        更换元件
电源板        5800-PLCD26-00        三无,灯不亮        D610        此元件为5V整流管,损坏副电源无+5V输出        10%        BYW36代用
电源板        5800-PLCD26-00        待机+5V电压偏低        R644.R660(5V取样电阻)        取样电阻变质,损坏,虚焊,导致+5V输出偏低        50%        补焊元件
电源板        5800-PLCD26-00        待机+5V电压偏低        IC610(TL431).C670、IC609(PC817光耦)        此元件击穿或损坏.+5V输出偏低        50%        更换元件
电源板        5800-PLCD26-00        三无,指示灯亮不开机        Q601(K3568).R636(0.1欧)        此元件击穿.+5V无输出        3%        更换元件
电源板        5800-PLCD26-00        5V有,无12V.24V        IC602(F9222)        该元件为12V\24V主开关电源模块其性能不良或击穿,使电源无12V与24V输出        10%        更换元件
电源板        5800-PLCD26-00        5V有、无12V.24V或者电视遥控待机后不能开机        Q609(A1013)        此元件作为IC601和IC602的供电控制开关用,损坏或不良将导致:1、5V有无12V.24V 2、待机不开机        80%        更换元件
电源板        5800-PLCD26-00        5V有,12V.24V无输出或偏低导致背光闪        Q602(2222A).ZD600(18V稳压管)        此元件为恒流源稳压电路,其不良或击穿,导致IC602第7脚供电(16V)不足,表现为无12、24V输出或背光闪        50%        更换元件
电源板        5800-PLCD26-00        5V有,12V.24V无输出或偏低导致背光闪        C618(120UF/450V)        此电容失容,无12V与24V或电压过低,表现为屏闪        10%        更换元件
电源板        5800-PLCD26-00        5V有,12V.24V无输出或偏低导致背光闪        C654.C658        此元件损坏或性能不良,导致电压偏低        10%        更换元件
电源板        5800-PLCD26-00        5V有,12V.24V无输出或偏低导致背光闪        IC605.IC604(PC817)        此元件损坏或性能不良,导致电压偏低.有时表现屏闪        30        更换元件
8、26寸液晶背光电源二合一板(创维自产,编号:5800-P26TQM-00)常见故障维修速查
板类        板编号        故障现象        故障元件        故障分析        故障率        解决方法
电源板        5800-P26TQM-00        不开机、灯不亮,无5V        ZD603(30V).IC601(SRT6556)        元件烧坏开路或击穿        60%        更换元件

网友:
电源板        5800-P26TQM-00        不开机、灯不亮,无5V        D607(cw7805)        此元件为5V稳压输出块,损坏或性能不良,电源板无5V输出        40%        更换元件
电源板        5800-P26TQM-00        输出5V、16V电压偏低        IC603(TL431)        此元件损坏或性能不良,电源板输出5V和16V电压过低        80%        更换元件
电源板        5800-P26TQM-00        指示灯闪或暗        Q609(A1013).Q610(C1815)        此元件为待机切换电路,损坏后将导致5V输出不足,指示灯闪不开机或者开机正常但待机后不能开机的故障        60%        更换元件
电源板        5800-P26TQM-00        待机状态电源异响         R608\R605\C606        把R608接交流的一端,改焊至C00220UF/450V电容的正极,R605改2.2K,C606改为1UF/50V        80%        改元件
电源板        5800-P26TQM-00        不开机灯不亮        V601(压敏电阻)、F601(3.15A保险)        雷击或市电电压高将导致V601压敏电阻击穿,F601融断,从而电源无供电不工作        70%        更换元件

网友:
不错,有此资料可少走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