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创维用户服务部 8M60维修实例1

楼主(2014-08-21):
8M60机芯维修宝典实例=

1.修一台37L05HR8M60的机器,红灯亮,不开机。强制开机没有12,24V。电源采用37TTF的电源根据原理查PFC供电电压只有7V,控制管的发射机电压为12V,怀疑控制管Q5不良,换之故障依然。说明输出电压低的原因是Q5没有饱和导通。根据原理分析只有是光耦不良,换新的光耦,开机12,24V正常。装机试机。声音图像一切正常。

2.型/机芯:32L05HR//37L05HR/8M60电源板型号:168P-P32TLK-00故障现象:开机背光一亮即灭故障检修:背光一亮就灭是这种型号电源板常见故障,常损坏的元件为:C67、C68、C40、C41,这些元件损坏原因多数为元件漏电。另外变压器T701A、T701B也属易损件。

3.机型/机芯:32L05HR/37L05HR/8M60故障现象:AV、TV有声无图故障检修:查主板供电正常,各芯片电压无明显异机型/机芯:32L05HR/8M60故障现象:AV、TV、HDMI图象发白故障检修:查主板上供电正常,用热风枪加热6M58主芯片时,图象发黑。用表测6M58外围电容,发现C176电压过低,正常为1.2V左右,更换后故障排除。已经发现多台损坏。常。怀疑程序问题,进总线进行初始化操作后恢复正常,故障排除

4.机型/机芯:42L05HF-8M60电源板168P-P42TLQ-00不开机测保险已断电源部份无明显短路,换上保险测有5V输出,强行开机(端接5V和开机信号)开机保险又烧掉。怀疑12V和24V有问题查背光电路发现Q701、Q702(08N60)击穿,更换后老化正常。注:08N60可用18N50代换,如有异响可将Q703、Q704也换成18N50即可.

5.机型/机芯:32L05HR-8M60故障是遥控失灵但键控正常,测MST6M58的遥控信号输入250脚的电压是+3.6V(正常值是+4.8V)偏低,仔细检测发现R494开路,换后故障排除。

6.机型/机芯:32L05HR-8M60.近期维修发现8M60机芯无声故障比较多,常见损坏无为U40/TAS5706及其外围电容引起,其中C419.C450C430C437C398等电容漏电的比较多!

7.机型/机芯:42L05HF-8M60:此电源板原为雷击板,严重短路,127116531014等等,大面积损坏元件。换好后通电测5V只有4.4V.检测431,光耦。等副电源外围元件没有发现问题。无意中换光耦时发现不装尽然有5V稳定的输出。针对外围二极管代换,当代换D102D101.后5V正常。装机老化没有发现问题。针对换下来的俩个二极管装好板上同样出现上述现象。

网友:
8机型/机芯:32L05HR-8M60

故障现象及检修:红灯亮不开机,通电没有开机信号一直处于待机。属于CPU还没有工作,在检修中先检修CPU工作条件是否正常,检查中发现复位电路不正常,正常时是低电平开机。经检查发现C173有轻微漏电,换了以后故障排除。
9.机型/机芯:37L05HR-8M60

故障现象:收不到台,而且无声音,

故障检修:测量总线电压几乎没有,断开数字功放5706的总线后电压正常,检查发现功放的3.3V供电低,只有2.7V左右,更换该供电三端稳压后一切正常。

10.机型/机芯:32L05HR-8M60

故障现象及检修:该机图象发白,AV、TV都一样,试着更换程序存储器无效,测量发现总线电压SDA偏低,为1.6V,逐步断开总线负载,发现断开高频头后正常,更换一切正常。

11.机型/机芯:32L05HR-8M60

故障现象及检修:红灯亮不开机,通电没有开机信号一直处于待机。属于CPU还没有工作,在检修中先检修CPU工作条件是否正常,检查中发现复位电路不正常,正常时是低电平开机。经检查发现C173有轻微漏电,换了以后故障排除。

12.机型/机芯:32L05HR-8M60

故障现象及检修:电视搜台黑屏,查高频头5V供电为0V,测5V供电IC的输出脚对地短路,仔细看发现该脚上一只小小的贴片电容发黑,拆下测量已短路。换之5V正常再次搜台故障排除。

13.机型/机芯:47L05HF-8M60

故障现象:此机器出现无图,但声音正常

故障检修:测量电源工作正常,经检查主板给驱的板的供电也良好。怀疑是不是主板工作不良引起无图,代换主板,故障依旧;打开驱动板检查保险正常,继续测量升压电路,确没有16V,发现CP1漏电,更换后OK!

14机型/机芯:42L05HF8M60创维屏此机高压分配板(板号5800-42TLQ-0910)上的保护取样变压器易损造成背光不亮,维修时只要拔掉CN04插件就可以发现其中一只变压器下边打火,原因是变压器的线圈与下边的铜皮打火,此时只要将变压器拆下,将线圈烧糊的地方处理好,然后在变压器的下方垫一层行管用的云母片再焊好就可以正常使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