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修2片HM55板子都是0.2几掉电

楼主(2014-08-21):
最近修2片HM55板子都是0.2几掉电 示波器测所有供电都pg正常 就是不出PLTRST PCH bios CPU都换过没哲 总在想到的是什么问题pch条件也全测了,是不是cpu供电的问题可测的没的杂波呀 那位大神帮帮我

网友A:
0.2几供电都正常了吗?还没见过这么低的电流

网友:
有供电没出来吧

网友B:
这么低电流还没到出平台复位的,,应该往前查

网友:
从RTC部分查吧

网友:
我修一块方正的ich9的主板~跑0.25  pltrst都出来了~各个供电都有~南北桥都换过了~~~诶~~~没思路啊

网友C:
广达代工的主板换掉12v连接的MOS管就可以

网友D:
这明显是电压没有完全出来

网友:
电流偏低,有一些电压没出来啊。

网友:
大哥们 只要把 sys pwok断开电流就上到0.7几了不掉电  我用的试波器测所有电压呀,难道被示波器误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明显是电压没有完全出来

大哥们 只要把 sys pwok断开电流就上到0.7几了不掉电  我用的试波器测所有电压呀,难道被示波器误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0.2几供电都正常了吗?还没见过这么低的电流

大哥们 只要把 sys pwok断开电流就上到0.7几了不掉电  我用的试波器测所有电压呀,难道被示波器误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低电流还没到出平台复位的,,应该往前查

大哥们 只要把 sys pwok断开电流就上到0.7几了不掉电  我用的试波器测所有电压呀,难道被示波器误导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广达代工的主板换掉12v连接的MOS管就可以

12V?是二级转换电压的控制电压?

网友:
有没PG信号给桥

网友:
照着上电时序一步一步来啊

网友:
0.25方正的ich9的主板~跑0.25  pltrst都出来了了,你板有问题了。集显的电流也不会出  pltrst。最少0.8以上

网友:
哪个厂家代工的?

网友(2014-10-07):
手里一台 sony   哪都好开机啥都一样正常   就是偶尔 按开关没反应  开10次机 可能有2次按完没反应 要拔掉电源在插上 才开机。。。 也是HM55的 桥 不知道什么问题呢

网友:
是广达的板子吧 0.2几 肯定缺电压,要是仁宝的不会掉电 只会停在这个电流不动,按照HM55时序一点一点搞

网友:
机子亮没有哦。

网友:
看看EC 的信号

网友:
没说什么型号的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