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enovo ThinkPad W520 怪象

楼主(2014-08-21):
今天修一台Lenovo ThinkPad W520  很奇怪
板号为10222-4
配置可高了,I7二代,共16G内存,4个内存槽。加固态硬盘
故障是这样的:拿过来说是会掉电,我拿来一看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但单独用电流表,调到20V 开机电流到1.4几就掉,掉到0.000 再次按开机可以再次触发,同样1.4几就掉电,同时用电流表和电池,发现未开机前是可以充电的,充电电流2.多安,但按开机后充电电流也掉了,电流表电流掉回了0.004 这时电池的还是在正常的上电,开机进系统,只是在使用电池电压,但没有起用外置电源。拆机开修吧,可这价格一个低啊,这是同行拿来的。但还是得修,可这故障我还是第一次遇到,真是棘手,不知道从何下手了,看了看主板,既然掉电就按一般的掉电来修吧,先测测系统供电,发现掉电后公共点是有电压的,但3M 5M 电感电压没有,可这时同样可以再次触发。这就怪了,这机应该待机就有3M 5M 的吧。我也不太了解IBM 的上电时序,我看系统供电5V 用的是铁管都说铁管爱出问题嘛,可是换了故障依旧,又换了后面的滤波电容,换了东芝芯片故障依旧。没料换了,其它料就没有了。只能修到这一步了。一想总不可能CPU 有问题引起吧。于是换了个低端的815双核U ,天啊不掉,难道真是它坏吗?
想想,又找个I5 2450 的装上故障依旧,电流1.4几就掉到0.000 也是可以再次触发。现在怀疑是CPU供电不足引起。如果是真是是CPU供电问题,可是有个疑问为什么用电池可以正常开机呢?
CPU供电用的是这个VT1317SF 这个吧,一看就不好换,这个不太好换,以前只换过一下着不多的,是T61上的也是这个模样的。
还是充电芯片的问题呢?

或是充电芯片用问题,可要是充电芯有问题为什么没开机前还可以充电呢?还是另有问题所引起此故障种种疑问?
求高手指点。下面我上传这个板的相片,希望各位大神们能给点意见。在此谢谢大家好了,谢谢你好心会有好报的。

网友A:
看保护隔离的前级吧

网友:
会不会是,适配器隔离管,不良

网友:
这种真心不知道从哪里下手

网友:
估计是其他问题导致掉电后充电芯片也不工作了

网友B:
看着Thinkpad的就头疼,也遇到过换小的CPU可以亮机,但是原机的就不行的,看情况像是CPU供电不足导致,楼主BIOS刷过吗?试一下,没准有意外的惊喜呢。

网友:
VT1317SF 坏的也蛮多了

网友C:
有修过一台东芝好像是l600的,用p600能正常,用i3及以上的也是触发掉电。用风枪吹一下cpu或总线供电芯片又正常,过一会儿冷机又不行了。换过以上的芯片。用示波器测各个电压波形正常。最后换桥好了。三个多月了也没回来。无语。你也可以先排除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保护隔离的前级吧

好的,谢谢你给的意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Thinkpad的就头疼,也遇到过换小的CPU可以亮机,但是原机的就不行的,看情况像是CPU供电不足导致,楼主 ...

谢谢,好的,那我刷一个试试,不过好像论坛里没有板号为H0222-4的,

网友:
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可能会好,但加焊时千万别去动芯片,它的脚位非常的密,动一下就短路了!!

网友D:
IBM 这个机器很贵的 想必主板也不便宜  让我修起立感觉有鸭梨啊

网友:
最怕这种故障机,,搞不好故障扩大了那就麻烦了

网友E:
楼主    给你个意见    这个机器修过  一定要用原装的适配器才不会掉电 你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隔离保护电路出问题了!

网友:
感觉问题有点复杂,不太好说啊,会不会公共点电压不正常,产生的只是小电流公共点电压?

网友F:
这个机器是要用原装电源,6.75A以上的。

网友:
这个机器配置蛮好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保护隔离的前级吧

我把MOS 管换成二级管试试了一下也不行,没开机不会冲突但触发后会5安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    给你个意见    这个机器修过  一定要用原装的适配器才不会掉电 你试一下

谢谢,你的意见,我想办法找个安数高点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IBM 这个机器很贵的 想必主板也不便宜  让我修起立感觉有鸭梨啊

昨天淘宝上问了主板1300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机器是要用原装电源,6.75A以上的。

有怀疑我用二级管代替了第一个P管,开机电流表超载,不开机不会冲突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修过一台东芝好像是l600的,用p600能正常,用i3及以上的也是触发掉电。用风枪吹一下cpu或总线供电芯片又 ...

PCH 是会引起掉电,但没见用电池会正常使用的。我这个不像HCP 出问题啊

网友:
保护管看下吧,,呵呵,那个玻璃芯片下面的点确实好密的,,,

网友G:
能亮机的要小心。尤其是这各高端的

网友:
像是隔离保护电路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能亮机的要小心。尤其是这各高端的

老板说搞不亮也没事,呵呵

网友:
会不会是东芝芯片的问题啊,查查条件先,修好告诉一声

网友:
是要原装适配器才行,客户拿原装适配器来了,他原装的8.5A 难怪我们的电流表带不动,但现在机器会不定时掉电后重起,先换个系统试试先,谢谢大家热心帮助及宝贵意见。

网友:
希望楼住搞定了来发下结果

网友H:
期待高手 解决  楼主解决问题私密下 谢谢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期待高手 解决  楼主解决问题私密下 谢谢

还是不定时掉电重起啊.不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没有修过此机子,但是电流一般到1.几掉电的.一般都是电压引起的.

网友:
好熟悉的板。。电池正常,说明开机没问题。。还是跟隔离有关。。充电IC。。看看它的 DC 门限是多少。有没有别的会影响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还是不定时掉电重起啊.不知道怎么搞了

楼主 搞定那嘛

网友:
看看那个检测电流的小电阻正常不?会不会是它导致系统误以为大电流!

网友:
路过学习,IBM的没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
遇过学习一下

网友:
这种只有慢慢排除,小心故障扩大

网友:
也遇到一台一模一样故障的机器,电池可以开机 适配器就不行 适配器模式下diccharge一直为高 但是主板充电电路正常

网友J:
适配器模式开机一会儿会掉电,由电池供电 可调电源显示电流0.03 没有工作 diccharge这个信号很让我纠结

网友J:
适配器在亮屏的一刹那就被关闭了,不知道和楼主的现象是不是一样  有几个朋友也是遇到过这种机器 疑似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J:
适配器模式开机一会儿会掉电,由电池供电 可调电源显示电流0.03 没有工作 diccharge这个信号很让我纠结

这是因为电流表带不动的原因,要原装适配器才可以,应该是检测适配器电流不够。所以触发1.4 -1.3就会掉电。用原装的就不会了。原装适配器是8.5A的。我修的用了原装的就不会掉了。但我那个没修好,机器还是会不定时掉掉,进系统以后不定时掉电,掉后自动开机。

网友I:
引用 网友J:
适配器在亮屏的一刹那就被关闭了,不知道和楼主的现象是不是一样  有几个朋友也是遇到过这种机器 疑似通病

没到显示,应该是刚到要跑码就掉

网友:
我的比你好点,我的是待机有电压,无待机电流。
之前我修的HP ,也是,用电流表也是上到1.多就掉电,以为是电源头的问题,直接换台机,又可以亮机,然后那台机直接换上适配器,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没到显示,应该是刚到要跑码就掉

嗯 我也感觉像是电源问题,客拿电源过来现在不掉了 你那个换过铁皮mos和芯片吗

网友K:
看起来cpu不是板载的吗?有没有铁壳管子?换了,上次修个w510就是换了这个玩意好的。。。

网友:
楼主要花点心思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K:
看起来cpu不是板载的吗?有没有铁壳管子?换了,上次修个w510就是换了这个玩意好的。。。

CPU 我不是说了吗。显卡就是用铁管双向供电

网友(2014-09-24):
这机子原装的电源才行,用可调电源开机掉电

网友:
这个板子有点贵 楼主还是跟客户报下维修风险吧

网友(2015-12-25):
没有用黄头吗

网友L:
我正好有一个现象一模一样的。楼主解决了没?这个机子?w520

网友:
有人说要用原装充电器。问了几家都没有,试都试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正好有一个现象一模一样的。楼主解决了没?这个机子?w520

用原装电源就可以了

网友:
用示波器应该问题好找点 用示波器看掉电时 公共点掉吗 一步步查

网友(2016-02-17):
W520拔掉内存,就不掉电。。。。。。。。。。。。。。。。。有没有遇到的

网友:
应该是客户电源坏了,你用多功能电源功率不够就会掉电,得用大功率的原装电源。

网友:
刷个资料试试吧

网友(2016-10-27):
这个机器要用原装的 才不会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