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852风枪的最小风速怎样调小

楼主(2014-08-22):
11年买的风枪 当时用来吹芯片 风速调最小 也不错 但是现在 用来植珠 风速调最小了 还是把珠子吹跑 有什么办法可以把最小风速 调下来 换电位器 或者换某一个电阻 求高手指点 谢谢呀

网友A:
换个电位器试试呢?你的是调节风速没反映?

网友B:
请问使用装是否有安装风嘴?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使用装是否有安装风嘴?

没装风嘴 还是风速大 怎样调小 都拧到最小了 还是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电位器试试呢?你的是调节风速没反映?

饼哥 风速是可以调的 但是调到最小 还是大 吹跑珠子了 怎样把最小风速再调小

网友:
是不是要改电路板

网友C:
不用改电路,机壳拆开之后,电路板上面有两个蓝色的可调电阻,下面一个就是调风量的,逆时针增大,顺时针减小。

网友:
你可以考虑将吹珠的距离放高一点,可以减少风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用改电路,机壳拆开之后,电路板上面有两个蓝色的可调电阻,下面一个就是调风量的,逆时针增大,顺时针减 ...

好的 我去试试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