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31S屏幕合上就断电,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4-08-22):
客户送来一台HP4431S机器说开不了机(两天前有白酒洒进去了),拆出机器发现主板EC(SMSCKBC1126)严重腐蚀,给客户换了SMSCKBC1126后,同时装上电池跟电源不能开机(待机0.01),单用电源可以开机(电池没电),用电源开机使用过中屏幕一合上机器就掉电(掉到待机状态电流0.02),在按开关键不能触发(开关灯一闪一闪的,电流没变化),拔一下电源在插上可以正常开机,想请问各位高手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合盖相当待机休眠了,你查查休眠信号吧。

网友:
把电源换个呢,然后再查休眠信号

网友:
查一下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多半是休眠开关问题

网友:
好像是休眠后不能唤醒

网友:
实在没办法把IO换了

网友:
看来多半是休眠的问题了

网友:
再仔细看看有没有引线没接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