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A785G3+ ver6.0启动困难、无复位维修记录

楼主(2014-08-22):
拿到一块映泰TA785G3+ ver6.0的板,DDR3内存的,所以还是有兴趣。但已经被人搞过了,故障情况说是启动困难,10次可能有一次可以点亮进系统,进系统后运行正常,但重启后就时亮时不亮。怀疑是内存问题,所以上家换了一个鼓包的内存滤波电容,但搞坏了焊盘,故障情况还是依旧。

先把内存那里给上家搞烂的焊盘收拾了一下,废弃不用,在其它地点换了一个2200uf的电容代替,然后检查了一下线。但这不是重点。
常规检查没有发现什么异常,第一次上假负载测试时,全板供电、时钟、复位都很正常。上真U测试也是顺利的跑码亮机。但是点重启后,跑几个码就卡住了,然后测试卡的时钟灯异常的亮。
再次装上假负载测试,发现PCI的时钟是3.3V,难怪测试卡的CLK灯那么亮,但PCIE的是正常的0.45V,这时全板供电是正常的。再点复位时,复位灯常亮了。OK,没有复位,这就好办。
没有复位时,再次测量全板供电正常,桥电压1.14V,总线也有1.2V。
没有复位后,测量假负载的“电源好信号”为0.2V,“系统复位”也为0.2V。

这个板没有图纸,只能找了张相近的来看了。
先检查了电源管理芯片的PG,这个PG是开启桥电压的。这板的电源管理芯片是ST L6717L,35脚正常1.54V,没问题。

假负载上的“电源好信号”和“系统复位”对应C9(SB_CPUPWRGD)和C7(LDT_RST#)。

而SB_CPUPWRGD和LDT_RST#都来源于南桥

同时PCI的B16时钟脚也来源于南桥

以上三处都指向南桥,表明南桥工作不正常,没有正确发出复位。
而南桥要正常发出复位,除了得到供电和时钟外,还需要得到SB_PWRGD

按图索骥,目标锁定南桥,先查南桥的SB_PWRGD是否正常。

看了下南桥周边,我依稀看到了传说中的映泰472,很想直接换掉以追求秒杀,但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所以哥忍了,还是老老实实的跑线测了下,测量结果如下。

不出所料,SB_PWRGD只有1.3V,Q54的b级0.02V,而C极的SB_PWRGD却只有1.3V,而这个上拉的472排阻的7脚3.3V,8脚却是1.3V。
这回哥没有再丝毫犹豫,果断出手.....
换了RN66这个472的排阻后,SB_PWRGD恢复为正常的3.3V...然后世界安静了!

维修总结:
1.该板故障原因很简单,就是给SB_PWRGD提供上拉的472排阻性能不良导致的,而SB_PWRGD是南桥发出复位的重要条件之一。
2.传说中的映泰472果然名不虚传,和华硕的822应该是不相上下,希望以后大家能多多挣钱。
已有很多兄弟发过类似的帖,本不想发了,但想着要多为论坛做贡献,所以锦上添花也无妨,如有雷同,还请多多包涵!
最后,你们懂的...

网友:
应该情况下,可以将RN66 的7和8脚直接飞线连接,应该也不会影响使用,这个SB PWRGD信号也是南桥的待机条件之一。

o0飝兲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这种问题经常见

网友:
台机主板,排阻问题已经通病。

网友:
楼主以后多多发贴,为论坛造福

网友:
这板子的故障就是南桥附近的472,也就是SB的PG。

网友:
果然。修好一块同故障。感谢楼主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o0飝兲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有的上假负载不会出CPU复位的,

网友A:
华硕主板 p5g41t-m ,前段时间已经有点不亮的迹象,表现为开机后黑屏 只有左上角的光标一直闪,按照网上咨询扣主板电池 CMOS 放电后 正常开机进入系统,以后不时会出现类似情况都是扣电池解决,直到前2天完全开不出了,网上买了个诊断卡跑码结果显示7E DF 请问是否是复位键短路?如果是的话 请赐教如何解决,不甚感激!

网友:
还没修过,,值得珍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华硕主板 p5g41t-m ,前段时间已经有点不亮的迹象,表现为开机后黑屏 只有左上角的光标一直闪,按照网上咨 ...

兄弟,从你说的这种情况判断,这板是可以跑码的,但档代码7E DF,这个码我没有遇到过,所以也不能提供什么有价值的信息。但你可以本着先软后硬的原则,先尝试把bios重新刷写一下,因为我遇到的故障板一半以上属于bios问题。
其次测量一下BIOS芯片8个脚的电压,上电后,一般正常情况下3、7、8脚应该是3.3V的高电平,华硕的822排阻容易坏,可能会影响这些脚的电压。
至于你说的复位键短路,我想应该不会,复位键如果短路拉低了,板子会不停的掉电重启的。如果你测量到复位针的电压是1.95V左右,那是正常的,不用担心,华硕它就是这样设计的。
最后,你可以把你的问题单独发帖,坛上有很多热心的兄弟会帮助你的。

网友B(2014-11-28):
我手头上也有块AMD  AM2 的板子。  也是不跑码,复位灯常亮。    内存1.8  3.3和待机3.3 都正常。。
   就是死活不出CPU VCORE,  没有UG驱动电压。
   电源芯片是 RT8855 .    三个工作条件都有了。  1~  5V .  2~ 12V .   3~ EN3.3开启。
    就是1脚的PWROK 没电压。。。。。正常这个都有3.3V的电压。。。
   我想问下楼主,这个 SB_CPUPWRGD >>-------------------- PWROK 。  是什么电压呢。  是CPU发给南桥还是南桥发给CPU的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手头上也有块AMD  AM2 的板子。  也是不跑码,复位灯常亮。    内存1.8  3.3和待机3.3 都正常。。
    ...

可以查下此芯片41到46引脚VID信号引脚有没高低电平组合,1脚应该是CPU的电源好信号是送南桥的,SB_CPUPWRGD是南桥发出复位的重要条件,这个信号应该是南桥供电和时钟正常后本身发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头上也有块AMD  AM2 的板子。  也是不跑码,复位灯常亮。    内存1.8  3.3和待机3.3 都正常。。
    ...

朋友,这个 SB_CPUPWRGD 信号是由南桥发给CPU的,简单理解就是南桥通知电源管理芯片和CPU,一切OK了,开始工作了哈,然后对CPU进行复位操作。
从你的描述来看,RT8855的供电和开启信号都正常了,但是没有CPU_VCORE电压,这时你应该要测下47脚的VDDPWRGD这个信号,这个VDDPWRGD信号是用来开启总线和桥的,它并不受控于SB_CPUPWRGD 信号。
简单顺序应该是EN_VCORE---CPU_VCORE---VDDPWRGD---EN_VLDT---SB_PWRGD---- SB_CPUPWRGD
所以,既然CPU_VCORE和VDDPWRGD都没有,当然就不会有SB_CPUPWRGD 。
至于为什么没有CPU_VCORE,一个就是芯片坏或者虚焊,或者VID......总之先查下吧,得先把47脚的VDDPWRGD给搞出来才行,先不用去考虑那个1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手头上也有块AMD  AM2 的板子。  也是不跑码,复位灯常亮。    内存1.8  3.3和待机3.3 都正常。。
    ...

。。。。。。
   我彻底乱了。。。。  不知道怎么说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可以查下此芯片41到46引脚VID信号引脚有没高低电平组合,1脚应该是CPU的电源好信号是送南桥的,SB_CPUPWR ...

我觉得应该还是你说得对~~我换了电源芯片后, 跑了一格码掉电了~~~~~~不知道是不是我焊接的不好还是其他方面的·····我已经非常仔细的弄了20分钟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应该还是你说得对~~我换了电源芯片后, 跑了一格码掉电了~~~~~~不知道是不是我焊接的不好还是其他 ...

这种情况虚焊问题也会导致,这里可以查下RT8855芯片47脚电压。

网友:
472排阻坏,电压 不够%

网友(2015-08-10):
楼主,能不能把这个雷同的主板发上来看下。我有用到,谢谢!

网友:
楼主,很给力哦, 假负载都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