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图快速维修G430待机0.056

楼主(2014-08-22):
客户拿过来一台G430不开机,插入可调节电源待机0.056跟客户说主板坏了,报价260,叫客户留了个电话,机器拆开先测3V 5V没有,再测公共点只有4.7V,立马发现问题了,点火回路保护了,果断先断了3V 5V供电点的电感,插入可调电源待机0.004正常,立即锁定,问题所在3V 5V这边19V有短路给公共点拉低了,先进行打之有400多,估计是微短路,先补上公共点的电感,既然有400多先怀疑是不是芯片挂了,那就先拆掉芯片跟3V 5V上管,再次插入可调电源待机0.056坑爹啊,估计芯片应该是好的,只有可能是电容坏了,这边只有4个电容,迅速先拆掉2个,还是一样,最后拆掉另外2个,再次插入可调电源,待机0.004好了,发现目标了,4个电容一个个去测,发现其中有一个挂了,正好值是400多,坑啊,补上芯片跟场管,装上其他3个好的电容,插入可调电源待机0.012按开关电流刷刷的上去了
坏的电容的位置是PC129,我把PC131装在了PC129上面PC131没装了

元凶上图

接屏幕点亮

亲。包邮哦 + 1 赞一个!
朱。爱新觉罗 + 4 4分都给你了

网友A:
现在此刻,正在搞联想465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此刻,正在搞联想465

什么故障啊,飞哥

网友:
这种电容坏,应该是击穿,导致公共点微短还真是少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故障啊,飞哥

有时候掉电,有时候不触发,呵呵,

网友C:
打一下 3  5v   电感对地短路就知道电容坏了。

网友:
那地方电容是比较容易坏

网友:
400多  都是微短?正常是多少啊

网友:
好厉害啊,,
我发现我不敢报价哪,,,

网友D:
是啊,400多都是微短,多少正常啊。
  四个电容在哪个位置呢,一下就怀疑到了

网友E:
请教下,为什么你会果断先断了3V 5V供电点的电感而不是其他的PWM的电感?

网友B:
引用 网友E:
请教下,为什么你会果断先断了3V 5V供电点的电感而不是其他的PWM的电感?

笔记本电路当中3V 5V故障是最爱出问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一下 3  5v   电感对地短路就知道电容坏了。

这个是公共点的电容不是后级滤波

网友B:
引用 网友B:
什么故障啊,飞哥

呵呵,刚刚捡了个死鱼,长城 T46触发0.5掉电,拆开一看客户清灰CPU没锁死,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电路当中3V 5V故障是最爱出问题的

哦,是这样,真是一语定中

网友F:
电容的阻值在 400多不正常吗?    求解释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

大笨狼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老板二    说话噻

网友:
就四个电容,运气还算不错嘛

网友G:
公共点四百多是正常的哦!电容若击穿应该阻值为零,一测就出来了,不还是电容断路吧!

网友:
谢谢经验分享

大笨狼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无图都修得那么迅速,不是一般的大神

网友:
阻值400多应该属正常了吧,怎么还微短路

网友:
这种故障一般很好修的。仁宝的可以断开焊盘好修

网友:
引用 网友G:
公共点四百多是正常的哦!电容若击穿应该阻值为零,一测就出来了,不还是电容断路吧!

电容出现断路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
公共点没短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F:
电容的阻值在 400多不正常吗?    求解释

正常的电容正方测都是无穷大,你自己可以找个好电容测下

网友:
打值400多,

网友:
维修的过程总是很精彩的

网友:
能修好就不错,恭喜你。

网友:
这种电击能测出来吗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

大笨狼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正常的电容正方测都是无穷大,你自己可以找个好电容测下

无极性的呢

网友:
像这种的我都是默默的公共点加电烧鸡。

网友:
一样的,只要是好的电容测都是无穷大

网友:
思路清晰 表达明确  判断到位 赞一个

网友:
楼主基础很扎实,维修过程就简单 了

网友:
还好 找的比较准确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

大笨狼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上次碰到这种问题没有修好 退给客户了 下次知道了 谢谢楼主

网友:
兄弟   短就是短 不短就是不短   不要说微短

网友:
这个那么简单,楼主运气好。

网友H:
到底是这么修复的呢?

网友:
我没图不好搞

网友I:
是不是任何元件拆了都可以插电源上电?

网友J:
电容坏了应该是公共点为零啊,怎么会有400多呢  不解

网友:
思路清晰,厉害

网友:
电容坏了啊。

网友:
学习了,楼主很厉害

大笨狼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现在这样的问题太少了

网友:
不错。立竿见影。速度。

网友:
楼主经验比较丰富

网友K: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电路当中3V 5V故障是最爱出问题的

3,5V
供电的电感断开,上电没有滤波,会烧芯管子的吧  ,还是你说的 给3,5V待机芯片供电的保险电感断开?

网友:
微短不好找啊,楼主厉害

网友B: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任何元件拆了都可以插电源上电?

拆芯片必须要拆上管

网友B:
引用 网友K:
3,5V
供电的电感断开,上电没有滤波,会烧芯管子的吧  ,还是你说的 给3,5V待机芯片供电的保险电感断开 ...

是产生3V 5V位置的19V公共点电感,不是3V 5V PWM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J:
电容坏了应该是公共点为零啊,怎么会有400多呢  不解

正常的电容打值都是无穷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到底是这么修复的呢?

PC129的电容坏了

网友:
这个电容短路都很有特点

网友:
功底深,不过我还是喜欢用烧鸡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产生3V 5V位置的19V公共点电感,不是3V 5V PWM电感

嗯,。。。。。。

网友:
呵呵  半个死鱼

网友:
着用烧鸡打法也能轻松搞定的吧

网友:
这个价格确实不错啊。。。

网友:
经验维修啊,技术不错。。。

网友:
烧鸡很好用的,。。。。

网友:
这种情况是碰运气的吧

网友:
要是我,就让他烧鸡了!

网友:
呵呵  好评

大笨狼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我遇到一个电容坏  90欧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B:
拆芯片必须要拆上管

哦  要拆哪块供电就必须拆上管是吧,   一些小元件  是不是随便拆了就可以上电

网友:
厉害。这样偶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哦  要拆哪块供电就必须拆上管是吧,   一些小元件  是不是随便拆了就可以上电

是的,拆PWM芯片必须要拆对应的上管

网友:
运气加技术  速度 就 是快啊

网友:
阻值正常时微短吗

网友:
待机电流偏大,我觉的,楼主可以在公共端烧鸡,公共端一般是500到600左右,如果上管短路一般就变成了100,请问以上我说的对吧?

网友:
经验就是丰富,思路哇啦啦的

网友:
要下东西,灌下水 ,抱歉了

大笨狼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啊,400多都是微短,多少正常啊。
  四个电容在哪个位置呢,一下就怀疑到了

都说是微短了,这个最不好判断,要靠经验。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呵呵,刚刚捡了个死鱼,长城 T46触发0.5掉电,拆开一看客户清灰CPU没锁死,哈哈

0.5CPU供电基本已出,楼主说的CPU没有锁死,那VID是怎么发出的呢?

网友:
我一般都烧 判断不出来

网友:
轻微短路 最难搞 了 找死人

网友:
那地方电容比较容易坏

网友:
电容短路的很常见,微短的很少。

网友:
高手啊,好羡慕,什么时候我才能到这境界啊

网友:
你说的那个电容是上管的

网友:
楼主基础扎实,学习了。

网友:
问题就这样 搞定了有吃票子了

网友:
待机短路了吧啊

网友:
我们需要学的还有很多。

网友:
楼主高手啊

大笨狼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取掉电感电流正常,应该是电感后级的问题吧,不明白拆芯片的理由

网友:
有经验就是效率高!

网友:
感谢楼主 刚好碰见一个

网友:
楼主威武,经验丰富

网友:
真是高手啊,这么快就能锁定目标修好

网友:
公共点400多 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
lz的经验是没底说啊

网友:
原来,现在修笔记本都那价

网友:
烧机很容易发现电容问题!!

网友:
诶,我们这的报价好低哦。你这个还真说的出口。

网友:
果断先断了3V 5V供电点的电感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我看了下图纸   只断掉供电的地方,会不会烧上管?不明白是啥意思   求楼主科普下

网友:
这个微段拉低电压真不好查啊!

网友:
这个问题说起来还挺怪的

大笨狼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问题说起来还挺怪的  我没怎么见过

大笨狼 -2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用烧的办法,也可以诊断问题哦。特别烫的,肯定是有问题的。

网友:
微短有时候真的不好查哦

网友M:
引用 网友I:
是不是任何元件拆了都可以插电源上电?

不能乱插的,搞不好要烧主板的啊
楼主,上来就拆35V电感,搞不懂,你的可调电源电压调了么

网友:
这样都测的出来,我一般都是加电慢慢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能乱插的,搞不好要烧主板的啊
楼主,上来就拆35V电感,搞不懂,你的可调电源电压调了么

我就是没试过拆元件上电

网友:
楼主是测的拆下来的电容400多的阻值,

网友:
电容问题是出得最多的,我一般用烧鸡大法

网友:
四个电容,运气还算不错嘛

网友:
电容软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L:
0.5CPU供电基本已出,楼主说的CPU没有锁死,那VID是怎么发出的呢?

老一点的机子,不装U ,电压也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