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0无声音,怪现象????

楼主(2014-08-22):
G460:
第一次来是内置麦克不能用,换了麦克不行,直接换了声卡芯片好了。
  3个月回来了,现在现象是内外无声音,只有拉动声音大小的时候断断续续有音乐的生音,内外都一样。

重新换了声卡,现在现象是外接声音正常,自带的喇叭是开机的时候出一声开机声就没了(注意这里是开机的声音没出完的),进系统后外接放个正常,内接的喇叭只有调右下角那个小喇叭的声音大小时有断续的音乐声,不调动就没声音,换了XP,WIN7系统,官网上下了驱动,喇叭也换了,外接声音那个小板也断开过,还是内接声音不正常,问下大神电路该查下什么地方啊??,芯片的条件都是满足的,给个有价值点的建议啊,声卡都坏了3个了。。

网友:
昨天也遇到一个声音问题的,不知道该怎么下手呢。

网友:
换声卡的时候有没有吹飞元件,,

网友A:
坐看楼主如何修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坐看楼主如何修复的

别坐着啊。。。给点建议啊,声音方面的电路修的少,除了基本的条件和换芯片外不知道了

网友:
查下声卡内外切换接口相关电路

网友:
会不会是驱动或设置的问题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别坐着啊。。。给点建议啊,声音方面的电路修的少,除了基本的条件和换芯片外不知道了

平时遇到这样的也就是换声卡和功放、换接口。90%都能好

网友:
是接口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平时遇到这样的也就是换声卡和功放、换接口。90%都能好

没功放,把接口那个小板去掉还是一样的

网友:
出结果了吗、、、、

网友:
修好了吗,希望能学习下

网友:
    接口小板上一般都有个检测耳机插入的信号,这个去检查下

网友:
那就先检查一下,声卡的工作 条件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直接弄个外接声卡算了吧

网友:
这块也修的比较少,加焊下声卡看下

网友:
声卡换了,可性比较的就是这个插口了, 换换试试

网友:
已经修好了
,再换了一个芯片,有声音了,但是只有一边喇叭有,麻痹的,又再换了个终于好了,这些奸商,前后换了4个芯片。。。是我叔叔的,白忙活啊,没钱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