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TFORCE550SE不触发

楼主(2014-08-22):
按开机键无反应,电压有3.3V,强制可以开机。是不是IO出现问题呢?

网友:
强制可以开机,那你查一下开关针到IO的电路

网友:
测下绿线的对地值,再测下开关脚是否和I/O相通。待机的一些工作条件查了没?都正常就换I/O吧。

网友:
开机5打条件满不满足?IO量一下

网友:
查开机5V线路

网友:
有可能啊!!!!

网友:
查一下开关针到IO的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