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A480-I3不触发???

楼主(2014-08-22):
昨天接到一台神州A480-I3的机器,客户说不开机,之前两次开机很慢,然后就开不了了。于是加电触发电流0.13掉电,报价拆机,发现以前有小修过,没发现进水和烧坏的痕迹,板号是DASW9DMB8C0 REV:C 。分别测得各电感对地阻值正常,没有短路,待机0.02A,3V/5V也有,触发后没其他电压出来,电流上到0.12就掉了。手上还有机器弄。就叫客户回去机器先留下。今天有时间了看这板子,开了两次机跟昨天情况一样,第三次就不开机了,不触发开机键上3.3V有跳变,很奇怪,怎么今天会不触发了呢。待机0.02A,有3V/5V,I/O供电正常,S5 NO也出来了,晶振也起振了,BOIS的第一脚BIOS_CS#没有,也不知道是先出还是后出,也不知道再怎么查,换了个I/O,刷了个BIOS 还是一样,实在不知道怎么查了,I/O是KB3926QF,谁指点指点小弟一下??

网友A:
有可能是短路保护了,,首先排除短路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是短路保护了,,首先排除短路先

所有的电感都量了没短路啊。

网友A:
不是只测量电感,,IC周围的小电容也要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只测量电感,,IC周围的小电容也要量的

好吧,慢慢找吧。

网友B:
换个南桥看看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南桥看看行不行

这就直接换南桥啊?有具体的理由没?

网友C:
S5_ON打开后续电压是否正常,这种板子好多有内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S5_ON打开后续电压是否正常,这种板子好多有内阻的

能讲具体一点吗?

网友D:
你换个BIOS试试,我上次的就是BIOS本身坏了,然后换了个BIOS就正常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换个BIOS试试,我上次的就是BIOS本身坏了,然后换了个BIOS就正常了

BIOS本身坏不是应该读不了或者写不进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只测量电感,,IC周围的小电容也要量的

没查到哪里有短路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E:
BIOS本身坏不是应该读不了或者写不进吗?

那EC的条件都正常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EC的条件都正常吗

没时序图,有些不知道是先出还是后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没时序图,有些不知道是先出还是后出。

这个倒是麻烦事啊,不过楼主修好了以后,要告诉一声啊,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倒是麻烦事啊,不过楼主修好了以后,要告诉一声啊,谢谢了

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