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师傅指点显卡温度过高

楼主(2014-08-22):
我有一块影驰GTS250显卡开机过程中GPU背面的PCB烫手,到开机画面后GPU风扇加速转动很响,打开个电影直接断电重启,应该是保护了,求师傅指点从哪下手维修谢谢。

网友:
看看风扇转速好不好,加点油,芯片上换硅胶

网友:
先换个风扇,不行的话加焊一下,有时显存出问题,也会奇热情

网友:
用超声波清洗机清洗一下试试,然后记得烘干

网友:
应该不是散热问题,硅胶换过,风扇运转正常,但是开机后就得70-80度感觉像电路出问题了导致GPU温度瞬间就上去了,开机到桌面过程显示画面时显卡风扇加速旋转,转速翻倍但是温度降不下来,我没有维修经验不知是供电电路出了问题还是GPU的问题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经验

fzxishuai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