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联想的G470大短路的维修!

楼主(2014-08-22):
    昨天一大早,一个朋友拿了台联想G470,说是晚上就开不起来了,让我给他看看。我拿到手里,观察了下,没发现什么外观上的问题就上可调电源了。靠,一插上19V就被拉成5V了,电流直接最大,马上拔掉电源。然后和客户说这机器主板烧了,要维修了估计明天能拿,维修价格大约是*&……&……。客人也爽快,留了电话就走了。
    客人走了,开始动手。直接先开内存盖。用万用表一量,19V输入的一个八脚场管短路。哈哈,暗喜。直接拆出主板,八这个八脚拆了,原来是4459,量了下确实DS短路了。早了个换上,量了下不短了。哈哈,这钱好赚啊。一上机,啊 啊,还是外甥点灯笼———照旧。
   这下没办法了,只能拉出图纸了。原来这个4459是19V进去的下管,把PR302拆了,就能分辨是前级,还是后级短路。于是就是主板上找到了PR302,去掉后,发现还是短路。哦,原来是B+短路了,这个公共点电压短路了。它提供给许多芯片供电,只能一路一路的把隔离管断开来查了。

   开始断开隔离管,一路一路 不好找啊 兄弟们,

  话说这里是这么三两句话,这几个PJ找了大半天,最后找到的那个PJ505才是罪魁祸首。为什么最后找到,因为他是用块黑胶布黏住的,变态吧,兄弟们。扯开后,哇,电路板都霉了,有两个滤波贴片电容黑了。焊下,用洗版水处理干净,差不多的地方料板上拆了2个。测量感觉正常了,上机 OK了。
   没分了,实在太痛苦。兄弟们,看着给点吧。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一个。 + 5 赞一个!

网友:
直接公共点烧鸡就可以了啊。

网友:
要注意观察,别乱拆一气,可以烧鸡

网友A:
这种故障还是相当好修的

网友B:
烧鸡可以解决,烫手的那个就是了

网友:
楼上的兄弟 隔离管的作用就是用来方便维修人员断路的,烧机是最后的选择,不提倡

网友:
学习了,以后再有这样的故障就可以修了。

网友:
这里保护隔离公共端对地短路直接可以用烧机法解决故障,滤波贴片电容发黑一般是本身对地短路造成的,用万用表测量正负两端一般会通,烧机的话,一般本身会出现发烫情况。

网友:
我一般大短路都用烧机

网友:
这个故障是用一大块黑胶布粘住的,用骚鸡也不好烧。很小的2个贴片的其中一个

网友:
我一般先把板子拔光仔细目测然后再测试,有时候能走捷径。

网友:
其实还是观察力不够啊,仔细查看了外观有时候也能少走很多弯路。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这机器不很好修啊!

网友:
大短路烧鸡法都能解决

网友:
短路的机器比较好修,一般短路的我现在都能修好了

网友:
大短路都是一个思路,1看2断3烧。

网友:
大短路我直接烧鸡

网友:
烧鸡可以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烧鸡可以解决,烫手的那个就是了

兄弟,都已经是大短5A,直接对地了,还想要用烧 鸡法来烧啊?万一把板层的线路给烧断了就报废了彻底没的修了,毛都没有了。烧鸡法可不能乱用哦。如果只是微短,用用还行。

网友:
你这个仁宝的板没有采用预供电电路,厂家偷工减料

网友:
这种大短应该不难搞

网友:
一般我都是直接烧机

网友:
恭喜楼主完修。4459原来是PQ302(P沟道MOS管),请教各位先进,用200欧档量测为0欧,也可以用烧鸡法吗?谢谢

网友:
大短路,有时候烧机也烧不出来啊

网友:
直接烧鸡撒。很容易就烧出来了。

网友:
一般用3A烧就可以的

网友:
这个可以打阻值 打得出来吧

网友:
LZ还挺细心的

网友:
如果直接烧穿了 烧鸡也不管用。。。

网友:
一般都是用烧鸡大法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还是相当好修的

公共点的电路走向太多了,得一个一个的断开,不易呀。

网友:
这个问题太常见,电容短路的多了,方法很好,烧鸡大法

网友:
看来 技术牛逼啊

网友:
断路检测是最稳妥有效的方法。大电流断路不建议烧鸡,容易挂芯片,在一个容易烧断板线。

网友:
用烧鸡法啊。

网友:
一般 短路了  我都是烧  烧 烧

网友:
不要乱烧,烧是没办法才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