摔坏的Y470无显示 求助大家

楼主(2014-08-22):
一台摔坏的联想Y470笔记本,开机无显示,电流到1.22A左右,有是按住键盘左下角有时可以显示,主板有点变形,不知道能否修复好,网桥取掉应该不会影响吧,本身裂开了,希望大家帮忙看看,提供图纸一份

网友:
摔得机子要注意那块芯片断线呀   拆下来看下排除下

网友:
恩,电流好像已经上去了,应该能显示,估计某个位置,接触不好

网友:
网桥拆了是不影响亮机的,我这也有一个摔坏的Y470主板,折腾好久也没搞好,就怕桥给摔掉点了。

网友:
en 比较难搞,电流正常跳变的,没有屏幕试,只能用外接但是没有显示,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问题解决没有啊

网友:
还没有呢 好像按一下显卡就可以了 加焊显卡看看

网友:
加焊显卡看看

网友:
电流一路上到1.2A不显示不就是当显卡了么,按着能亮说明虚焊了么。

网友:
按着哪里能亮肯定是哪里有虚焊啊,摔的机子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