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 la-4107p 不显示

楼主(2014-08-22):
            一片二修cq41 ,来时不触发,拆机检查看到bios和显卡动过,先刷bios,原bios被换成了1m的,找个4m的刷上去,开机不显,重做显卡依旧,换了个新的显卡上去还是一样,bios也刷过好几个。看电流有两次跳变,接自带键盘上去 大小写灯按了都有正常亮灭反应,看起来开机过程已经完成,但屏幕完全不显示,外接也一样。量过显卡供电1.0正常,数据有电容的都量了也正常,,,,这个板的零件pcb上还有什么地方要查的,大家给点建议。。。。

网友:
是不是显卡坏了

网友:
换个显卡试一试呢

网友:
多数是这个问题

网友:
机型:HP  G4
板号:R13(DAOR13MB6EO)
芯片组:HM65* b$ ^: M  u& |8 w& g
集显电压是在亮机之后才产生。

网友:
过内存没啊

网友:
我的问题也是这样,衣也没有解决掉

网友:
仔细量一下LVDS对地阻值

网友:
屏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
修显卡的是我的爱好,我最修了

网友:
这个问题有点棘手,求解

网友:
      要不再发个显卡回来试试,现在买的芯片都没底的。

网友:
换一个屏试试,还有屏线

网友:
好了没,我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  求大神

网友:
INTEL芯片组还是AMD的?电流能上到多少?

网友:
这板子不好搞,修好了四五片了,手里还有十多片都没有修好呢,而且这板子也少啊

网友:
对地测一下显卡旁边的小电容

网友:
会不会上家做过手脚

网友:
二修的机器,也许上家做了手脚!

网友:
你仔细查下看有没掉件

网友:
也有可能BIOS下错了 上官网看看

网友:
客户拿来说进系统慢,点了一下,等了好几分钟,无奈之下,跟客户说扫硬盘,用U盘引导没反应,就强行关机,再点就不亮了
客户站边上看着呢,怎么搞都不亮了

网友:
外接显示吗,

网友:
几存换了,硬盘取了,外设也去了,还是一个德行,客户见状,让先检测看什么问题,再换硬盘
,接机,送走客户,就开始折腾,刷了好几个BIOS都不行,哪位给支下招啊,显卡吹过了,别的电压也都正常,本人新手,求指点电流上到1.48回落到1.36,不动,不装内存直接停在1.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