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4集显主板只显示蓝色

楼主(2014-08-22):
有块NV的754主板,用集成显卡只有蓝色显示,插独立显卡完全没有问题,可以正常显示。测过1、2脚只有几欧,3脚75欧,把1、2连接的电阻,电容拆下来在焊盘上测全部对地是通的,再测电阻电容是没有问题的,北桥也烤过了,这下没有办法了,求高手指点怎么修三基色?

网友:
换北桥吧 电容没短路一般就是北桥有问题了

网友:
如果北桥有问题,那为什么加独立显卡就完全没有问题,可以显示呢?求解!

网友:
加块独显,也不是很贵,找个二手的

网友:
确定不是接口接触不好。刚换了个接口

网友:
接口问题,或者,是偏色吗》那就找接口的75欧姆电阻,打下对地值,已不是一样,是三组完全一样的,很容易看出来!

网友:
一开始就说了,“测过1、2脚只有几欧,3脚75欧”,北桥已经上过BGA了,还是一样,还有人知道怎么回事吗?不要说是北桥坏了,上独显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个人觉得754的主板还是直接换板算了,好的才30多块,除了楼主想练自己的维修技术(或焊功力)

网友:
查VGA 1 2两脚连接的元件,电容,二极管是否有问题,排除了就是桥了

网友:
目的是正在学维修。
1、2脚连接的电阻、电容已经拆下来测过,没有问题了,我也怀凝是桥坏了,但为什么加独显会没有问题呢?

网友:
北桥有问题

网友:
查集成显卡的rgb电路。那3个信号是从北桥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