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B的南桥

楼主(2014-08-22):
听说G31跟945的GB南桥不能通用,请问大神是不是真的。???我昨天换过,945的换到g31上,然后还是不开机。有没有可能是不通用?

网友:
通用的 只要前面是NH82801GB都是一样的,,,

网友:
有说通用 有说不通用  我试过945的桥上G41 可以亮机 但是有各种功能性故障:重启报警、声音不正常

网友:
只要型号一样就OK的啊

网友:
最好是换原件

网友:
你去网上购买的试试,和商家说声就好了!我换过的桥,不区分的,不过卖家说区分的,我就和他说声,发啥样的就是了!

网友:
一直都是那么干的   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个人感觉是通用的!!

网友:
这个型号都是一样的。。通用啊。。。是不是你桥没换号。还是换的桥本身就有问题哦。。。。。

我也是945的GB桥换到双敏G41的主板上面。。主板进系统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