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数蓝盘500G 无坏道 格式化奇慢 修复

楼主(2014-08-22):
一块西数500G硬盘使用MHDD扫描无坏道,就是格式化奇慢无比,请教怎么修复,谢谢!

网友:
有点深奥,不懂。

网友:
换一种格式  再格式化看看怎么样

网友A:
会不会是通病?清一下02模块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通病?清一下02模块试试看。

应该是通病

网友:
是西数通病,修复一下0002模块,需要专业工具才能处理。

网友:
专业工具有名称么?例举一二看看。呵呵。

网友:
要是没有接触过还是不要瞎倒腾  那是要几步的
  1.把 模块读出
   2.  编辑 模块
   3. 效验模块
   4 .模块回写..
这几部分组成  才行 没有接触过 还是找专业的去搞吧  省的 瞎搞 搞死了
..

网友(2014-09-28):
我只是学习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