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键盘指示灯闪三下

楼主(2014-08-22):
求助,大多说是BIOS的原因,刷了两三个无果

网友:
既然刷了BIOS不行,那么就找其他问题,看键盘指示灯是不准确的

网友A:
这个机器有好几个爱坏 bios 北桥 显卡 cpu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有好几个爱坏 bios 北桥 显卡 cpu

好像有Intel和amd两种吧

网友:
我的现在也是这问题,刷了好多个都无果啊,是强行关机后变成这样的

网友(2014-10-09):
我也有一台啊,现在正在弄,别人修过的,说是用了一阵子又坏了。上家弄了显卡和刷了bios,不知道是啥子问题。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碰到yi一

网友:
前几天也遇到了一台是北桥的问题,加焊一下好了。(AMD)的机器。

网友:
没有这个机器的bios

网友:
lz如果有的话分享一下啊

网友(2014-12-06):
手里也有个。。在找BIOS

网友:
我手里也接一个 刷个BIOS试试

网友(2015-01-06):
楼主机器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