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BGA的时候什么事情都要不去管。。着火了也要先把BGA做完!!

楼主(2014-08-22):
不要问我为什么这样说。。请叫我雷锋。

因为我刚刚刚就是因为一个客户来了,在做BGA的时候帮他查机器!!干爆了个显卡。。

保佑板子没有鼓包。。

网友A:
没算好时间,把显卡干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算好时间,把显卡干爆了

财务和店里的两个徒弟都出去了。。

就我跟老板两个人,同时来了两个客户,老板在接电话,我就出去接待了。。 BGA的事情就丢到脑后了。。

BGA报警的时候才想起来。。结果也鼓包了。。刚换了显卡,亮了,还要板子没鼓。。赔了70大洋。。

网友B:
楼主的BGA 不带蜂鸣报警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BGA 不带蜂鸣报警的吗??

带的,刚换了家店。。 这个BGA的设定蜂鸣是500秒。。前几位技术员设定的。。

看来该改改。。平时没有这种情况,一般财务跟徒弟都在店里的。。今天情况特殊。

网友:
一心不能二用,用在这时候最合适了,有前车之签了

网友:
还是我们店里的BGA靠谱,时间到自动跳掉冷却,楼上的语文不咋地啊

网友:
半自动的,还是没有全自动的好!呵呵呵

网友:
还是买个全自动的吧...........

网友:
BGA 很快的啊,让客户等一下

网友:
天塌下来也要顶着。。。

网友:
还有千万别打电话,因为打电话就忘记了在做BGa

网友:
着火了 要在一分钟内由周围商铺自发灭火……
下次给手机蛇者个闹铃就记住了 呵呵

网友:
f教训啊。。。。。。。

网友:
BGA现在都是触屏带自动操作的,方便多了,可以考虑入手一台。

网友:
BGA啊,可伶的芯片又牺牲了

网友:
经常这样不过都是取片子才这样
焊的话打死不走

网友:
天啊,我这的BGA从来不用人看的,都设定好时间了的,BGA开机到时自动关,中间时间你去干什么都可以,从来没有过一个出事,

网友:
这种情况经常有,所以我练到做BGA的时候上帝来了也不理他,让他等几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