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 ES2L关机后自动触发进系统

楼主(2014-08-22):
接到一块主板同行的,他描述了在客户家放电后正常使用一天,第二天开机3秒跑C1重启反复2次后掉电,按开关没反应,再拔电插电后反复这样。送我这我试机也一样,放电无果,测开关针电压0.5V不对,看来是IO坏了,于是换了IO还是一样,找一个G31和他差不多的料板,测开关针到IO 104#通的,中间有1个电阻30欧是正常的料板也一样,拆了。插电自动触发能亮机几秒掉电,104#电压在2V左右跳变,换掉开关针周围的Q39,上啦电阻,补回104#30欧电阻后可以正常触发开机进系统,但是新问题出来了,在系统里选择关机,等风扇不转了,3秒又开机进系统,开关针5V很稳定。BIOS刷了F9不行,IO又换一个不行,复位开关相连的电阻MOS管拆了不行。不知道问题出哪,有人说是网卡唤醒,但是BIOS里电源管理没有WAKE这个选项。不上硬盘也一样关机后自动上电。开关线都没插,用镊子触发的。

网友:
呵呵,就是电脑关机又自动开启到系统,简称不能软关机,BIOS里面是可以设置网络唤醒关闭,可以占时修复,不过如果把电池拔了,或者重装系统又会回复的,要除掉根本才行。

网友A:
哥们你把Q39直接干掉,那个是防静电的,不用也没事,,你再试试!再刷回原来的BIOS,好的话,告诉我声,不行再来问我!

网友:
本人也觉得应该和BIOS有送,上官网下载一个跟主板完全匹配的BIOS刷上。

网友:
先刷BIOS,再检测IO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哥们你把Q39直接干掉,那个是防静电的,不用也没事,,你再试试!再刷回原来的BIOS,好的话,告诉我声,不 ...

不管用,还有什么地方啊,南桥会引起吗

网友:
BIOS 里面有一项关闭的。是power开头的一项。我以前也遇到过,关闭就好了。

网友:
再找一个IO换一下试试吧。BIOS里面不应该有这个问题。要是换了还是这样。那就要看南桥了。

网友:
可以查一下绿线的线路

网友:
排除以上各位兄弟的意见后 不妨换个电源试一下

网友:
电源IO 换过没用,CPU 内存全试过,还是不行。双BIOS拿掉一个还是不行。准备放弃了,我看看绿线连接的东西,会不会拉低导致开机,但是不关机什么都正常

网友:
把io直接换了

网友:
我觉得你应该可以先考虑BIOS  然后是桥

网友:
ACPI的问题啦,看看网卡触发信号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