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x-blue 79gx 无总线供电求图纸

楼主(2014-08-22):
型号x-blue 79gx 内存1.8V,CPU1.1,时钟也出来了。就是没有总线和南桥供电,自然也没复位。南桥供电是F72815SG这个芯片控制场管产生的。 1脚和5脚都有12V,7脚1.0V其他都是0.0几V

网友A:
换南桥的供电芯片,

网友:
先把 南桥的供电修出来  啊   给南桥供电芯片的图纸发上来  参考一下

网友:
换过了,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南桥的供电芯片,

上传不了,你能IC引脚网去看看嘛.就是没修出来啊

网友B:
这个板子的图纸很少呀。不好找

网友:
自己跑线吧,捷波图纸还真不好找,(要是我的话,直接把芯片先换了)先把桥的电压修出来在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板子的图纸很少呀。不好找

换过芯片了,供电还是不出来

网友:
说实话,到现在还没修过X79的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过芯片了,供电还是不出来

简单的还是可以修出来的。我这块修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