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待机偏高

楼主(2014-08-22):
三星R428待机偏高,今天我接了一台三星R428的机子。三星有通病的,看来是硬盘下面那个电容坏了,最简单的修发不用拆机也可以修好。就是拆硬盘出来,把后面的电容拔掉就OK了

网友:
汗3 论坛上面都是这机器的通病。。

网友:
硬盘下哪个电容,手上刚好有一台这样的机器

网友:
这个问题  很久以前  就决绝了吗

网友:
还没遇到过

网友:
有个通病 在找找看看

网友:
个通病 在找找看

网友:
还没遇到过呢,很早就知道这个通病,就是没修到过。

网友:
呵呵,楼主遇到送钱的机器来了

网友:
修过不下20台了,都是待机偏大,

网友:
直接拆硬盘修好   这么直接

网友:
先把硬盘拆下来  看看   还有没有这个   症状

网友:
引起这现象的主要原因是 硬盘工作发热,导致其底下的绝缘胶受热后上面的胶体附在3V 信号电压的滤波电容上,从而导致电容短路、或者微短状态。

网友:
楼主能上传图片给我们看一下吗

网友:
能上传图片给我们看一下是哪个电容?

网友:
很简单的通病阿

网友:
这个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R467 搞了一台,没拆机,拆了硬盘

网友:
这个应该是通病发布很久了,一般待机0。1几,待机芯片发热,就直接奔那地方去了

网友:
老通病了。。。

网友:
估计论坛至少10个说这个问题的帖子了,我都修过几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