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10开机30秒出logo,讨论一下

楼主(2014-08-22):
u410开机30秒后出logo,进系统重启的话没有延迟,这可能是什么问题引起的,求讨论

网友:
我也发现过两台机器是这样!一台是台式机捷波的主板amd5200两G内存上电好久才出字,重启却很快!
另一台是神舟的笔记本开机灰屏要等20多秒才出现神州标!
我也想知道这都是怎么回事儿!望高手赐教!

网友:
你刷BIOS了吗

网友:
这是板载的固态硬盘么

网友:
桥的问题大把,也就是说机器要热了就能开 冷就开不了

网友:
一般都是桥,最好更换后重新刷原厂BOIS.

网友:
屏信号同步吗?

网友:
楼主的算快的了,前段时间我遇到过一台两分钟

网友:
从刷BIOS试试..........

网友:
BIOS放电试一试现在的新机型BIOS有问题的比较多

网友:
BIOS和桥一起进行

网友:
进系统不卡吧,这到有点奇怪哟。真是什么样的故障都会出,要是给客户说主板坏了,客户不能接受吧

网友:
上次遇到一个U410 开机10次有三次开机不显示  没修好

网友:
一修机吗?还是被做了手脚?

网友:
刷BIOS,不行拉倒。能正常用就行

网友:
高手在哪里?上次遇到后来一直没解决

网友:
还是BIOS得问题,现在新机器BIOS最好不要乱刷,或者刷之前备份一下,当然有工厂BIOS那就更好了

网友:
裸板测试下

网友:
这种问题在神州的机器上我遇到过都是刷BIOS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