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电流表的通用接口改成HP带针接口

楼主(2014-08-22):
今天没事在整电流表找了各种品牌笔记本坏适配器剪来改在电流表上  IBM  DELL  ACER  三星  索尼   都可以  但HP的改上去不行,所以在这发贴问下师傅们有没有人改过,怎么改,教我下。 在此谢谢了!

网友A:
有直接的转换接口啊,买一个省事多了

网友:
还是买台稳压器快,朋友

网友B:
看看这个,回去我也照样做一个!

网友:
转接头就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直接的转换接口啊,买一个省事多了

用转接口太麻烦了  经常搞不见了

网友:
用转接口太麻烦了  经常搞不见了   转接口我也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回去我也照样做一个!

兄弟  这样改稳定吗   不稳定怕把笔记本烧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  这样改稳定吗   不稳定怕把笔记本烧了哦

电压调对了怎么会烧呢?这个只是产生一个中间针的电压!
我以前看别人拆开过网上买的hp用的稳压电源转接头,里边也是两个元件,当时倒没仔细看是什么,估计也是这玩意儿!
修本子测试应该不会出事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B:
看看这个,回去我也照样做一个!

我是看你发这贴子才上网搜的,感觉靠谱才告诉你的!
不相信就不要弄了,还有两个方案:1,买个网上卖的惠普专用的稳压电源转接头!
                                                2,弄个原装的hp笔记本电源,这个应该最稳定了!
哪天有空我照那个图的样子做它一个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看你发这贴子才上网搜的,感觉靠谱才告诉你的!
不相信就不要弄了,还有两个方案:1,买个网上卖的 ...

我不是不相信你    我只是问下而以  我刚做了个  量了下中单针的电压是7V  我用转接头接上去量的是13V  不知道能不能用    我听他们说他们改都是直接跟19V并在一起   但是有的机子不能用

网友:
中间针的也接19V

网友:
不用搞的这么麻烦吧,转接头,平常用完收好就行了,实在不行买两个备用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不是不相信你    我只是问下而以  我刚做了个  量了下中单针的电压是7V  我用转接头接上去量的是13V   ...

接到机器上试过吗?7V比19V低肯定不会惹祸,试试呗!

网友:
你把HP电源拆开看一下,中间针是怎么接的不就行了......应该是二个电阻分压的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