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U31SD掉电

楼主(2014-08-22):
华硕U31SD换桥后,开机进系统后一会儿掉电

网友:
每一次开机进系统都好的,用一会儿就掉电了,可以再开机

网友:
没有那位碰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芯片是不是好多,桥做好了没有,散热做好了没有

网友:
华硕有些板换桥要刷bios

网友:
有那位有这个bios,板号是U31SD    REV.2.0     有的上传一个